Pixhawk垂直起降参数

楼主(2018-08-24):
Pixhawk垂直起降参数1、写在前面

本来想写个垂直起降手把手教你调试的,由于作者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拍照并现场调试,鉴于很多朋友问我里面的参数问题,干脆写点东西算了。

2、参数列表及解释

  • VT_ARSP_BLEND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如果飞机在由旋翼状态转成固定翼状态的过程中,空速达到了这个参数设置的空速,那么旋翼的控制比重开始慢慢减少。也就是说在没有达到这个空速之前,旋翼的控制比重永远是1。

  • VT_ARSP_TRANS
    这个参数就是转换空速了,意思就是达到这个空速,就完全是固定翼状态了。

  • VT_B_DEC_MSS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在固定翼状态转成旋翼状态的过程中的减速度。

  • VT_B_REV_DEL
    这个参数的意思给那些具有反转功能电调用的,有些电机可以反转,这个参数就是设置个时间,让电机停下来。

  • VT_B_REV_OUT
    这个参数是打开空中刹车功能,在固定翼转旋翼的时候,是跟上面那个参数一起使用的,可以反转刹车,让飞机尽快减速。

  • VT_B_TRANS_DUR
    这个参数是设置后转换(固定翼转旋翼)的转换时间。

  • VT_B_TRANS_RAMP
    这个参数就是在后转换的过程中,在此参数的设置时间内,让旋翼的控制比重慢慢加到最大。

  • VT_B_TRANS_THR
    后转换过程中的,反向刹车油门,还是跟上面说的一样,你的电调要能支持反转。

  • VT_DWN_PITCH_MAX
    这个参数是可以设置一个pitch角度,如果飞机在旋翼状态下前倾角度大于设置的这个角度的话,就开启固定翼的推力/拉力电机,这是保障飞机在大风中飞行的。

  • VT_ELEV_MC_LOCK
    多轴模式下,是否锁定副翼。

  • VT_FWD_THRUST_SC
    在多轴模式下,如果推杆,防止飞机出现较大的低头,可以打开固定翼的电机,帮助飞机进行前进,这个参数与上面VT_DWN_PITCH_MAX 参数配合使用。

  • VT_FW_ALT_ERR
    可以理解为航线高度保护,如果在固定翼模式下,飞机的高度低于设置的这个高度了,就会触发飞机的四轴降落伞模式,转成旋翼,并且返航

  • VT_FW_MIN_ALT
    如果飞机的高度低于这个高度了,飞机转成旋翼模式

  • VT_FW_MOT_OFFID
    在固定翼模式下,可以关闭掉这个参数设置的伺服通道

  • VT_FW_PERM_STAB
    这个参数字面意思是固定翼永久稳定,在旋翼模式的时候,如果不关闭这个参数的话,固定翼的控制舵面会根据姿态的变化进行调节

  • VT_FW_QC_P VT_FW_QC_R
    这个参数是设置固定翼的角度保护的,如果在固定翼状态下,飞机的角度超过设置的这个角度,就会转成旋翼并且进入自动返航失效模式

  • VT_F_TRANS_DUR
    前转换时间,就是由旋翼转成固定翼的时间

  • VT_F_TR_OL_TM
    这是在前转换的过程中,没有空速传感器的反馈时间

  • VT_IDLE_PWM_MC
    旋翼模式下的怠速

  • VT_MOT_COUNT
    电机个数,从程序里面看,这个应该是指旋翼的电机个数

  • VT_TRANS_MIN_TM
    前转换的最小时间

  • VT_TRANS_TIMEOUT
    前转换的超时时间,超过了这个时间,就是转换失败,会变成旋翼

  • VT_TYPE
    垂直起降的类型,有标准型(4+1类型)、尾座式坐地起降、倾转型

  • VT_WV_YAWR_SCL
    风向标模式下,方位控制比例,也就是说,把方位控制弱化,让飞机的方位随着风转,不会强行怼着风

3、结尾

作者好久没有玩这个开源的控了,有几个参数是望文生义,要弄清楚它实际的意义,要结合程序来看。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也要结合实际的飞行情况进行程序的修改。最近玩航模,做了一款小型的飞行器。欢迎大家加群探讨各种航模、无人机的发展、市场、技术问题。开源控给了这个行业很大的活力,我们也应该本着他的初衷,做出更便宜,更贴近市场的各种无人机、飞行器等,毕竟没有了基础研发费用。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联系方式版主留)

网友:
感兴趣!标记一下。

网友:
有没有鹞式的方法?

网友(2018-11-11):
你这个参数有问题,我看了下Github上的讨论,貌似在新版本的固件中,如果不使用空速计的话,VT_F_TR_OL_TM 参数根本没有用处,实际上控制此时开环转换时间的参数是VT_TRANS_MIN_TM,这点在User Guide里的VTOL模式里写的很清楚了,只不过在全部参数表里的说明没有对应修改

网友(2019-02-16):
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
收藏了,指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2019-05-06):
不错~标注一下

网友A:
VT_TYPE
垂直起降的类型,有标准型(4+1类型)、尾座式坐地起降、倾转型

这个如果要做飞机是4+1型要怎么改呢?想试着做一架垂起。但是飞控方面不知道该如何入门,所以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入门方法推荐。万分感激!!!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没有找到系统的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_TYPE
垂直起降的类型,有标准型(4+1类型)、尾座式坐地起降、倾转型

pix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