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8-08-24):
最近接收机天线炸鸡受损,遥控器天线也有点坏的意思,怎奈某宝搜索FUTABA关键词配套的产品都死鬼死鬼的,想问一下各位同学,同样的天线可以通用吗?难道非要几十倍的价格追求所谓的原厂?同样的接口可不可以代替使用?

网友:
同频率天线通用,不用追求高增益,增益越高辐射角度越小

网友A:
天线不是问题,,,问题是FUTABA的天线塑料件卡子,是与众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不是问题,,,问题是FUTABA的天线塑料件卡子,是与众不同的。

改装对于航模人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