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神作DIY

楼主(2018-08-25):
图纸分享出来了
,研究了很久风动船,平面底 台阶底,圆弧底,V型底,最后精品干货分享给大家。

漂移稳定 不打水,极限转弯半径,还能“骑马”的船。

能腾空跳跃,

可以原地漂移画圈。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7ee2a144af74bdbb215f30ca1210adc06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d97e46f90f2a236fff4e676537a55dab9
还可以翻过来开。
进入正题,
首先切割7块 60/29cm的KT板,
然后把6块粘在一起,可以高温热熔胶,可以泡沫胶,也可以双面胶 ,还可以704硅胶 ,热熔胶做的时间最快。

粘的时候可以按照这种轨迹涂热熔胶,然后压平,

船头要做成>这样

减小风阻,

然后 船后面要拱起一点幅度,提高转弯的性能。

把后底板粘上去 然后美工刀 修掉多余的部分。

用砂纸打磨一下边缘 ,然后再对边缘进行封边处理

用热熔胶填补间隙,或者硅胶填补,虽然是泡沫船,但是间隙不处理也会进水。

买的成品电机座,,用3m防水双面胶固定在KT板上

然后底座的四周要贴好胶布,这样就基本上牢固了,够玩很多次,

驾驶舱,就是两成KT 板组合出来的 一个凑合的样子。做起来很简单,要做好,还是需要点刀功的
图纸分享在企鹅群573960982里,cad的三视图草图,可以下载,
视频地址

网友:
重心位置有讲究吗,电机角度有讲究吗,水阶位置和高度有讲究吗

网友A:
电调和舵机都是防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舵机都是防水的吗?

必须防水

网友B:
用的是矢量电机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矢量电机座吗?

是的,矢量转向电机座

网友:
好玩,技术贴要顶

网友:
好玩,简单,必须顶

网友C:
这是真的在研究风动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舵机都是防水的吗?

哈哈,怎么在船模社区也看得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怎么在船模社区也看得到你

对呀,我买了船用的螺旋桨,跑不快,没有原来的快,就来看看了

网友E:
热熔胶防水性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熔胶防水性能可以吗?

热熔胶防水可以,只是不耐热

网友F:
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电调?

好盈双向无刷电调

网友:
请问楼主电调多少安的,另外封边处理是如果做的,只是板子缝隙上防水胶,还是整个侧面和船底都要防水,谢谢

网友:
热熔胶会把kt板烫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