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GEPRC Phoenix 迷你穿越机套装/JUMPER T12迷你遥控OPENTX (视频分享)

楼主(2018-08-25):
过去几年 , 11XX 电机都玩不少 , 但主要都是 8XXX KV 2S  , 6XXX KV 3S ,
动力都可以 , 就是手感还是跟 16XX 电机 3寸 4S 的有点距离 ,
直到最近可始多人玩  4XXX KV 配4S , 听说手感比 16XX 电机 3寸4S 更爽 !!!
今次测评的 GEPRC Phoenix , 就是配 1106 4500kv  , 官方建议新手3S , 有经验的4S !
另外配上JUMPER最新的T12遥控 , 外场玩小机不用标准控 , 方便轻鬆得多 !!!
好了, 先看视频 !!!

视频分享 ~~~~~~

先看看装机完成图 ~~~~~

GEP-PX Phoenix 迷你穿越机套装 ,
不用装 , PNP/BNF , 即买即玩 ~

电机是GEP-GR1106 4500Kv
官方参数4S 2寸桨满油 275g 9.5A
实测个人感觉 , 肯定比以前用其他品牌的 6000kv 3s 暴力很多

机架配铝合金头罩 , 强度高 , 又可保护Runcam Micro Swift 镜头

机体核心是 GEPRC 的 STABLE F4 Tower ,
电调飞控图传 3层塔设计 ,
由下至上是 BLS 12A DSHOT 600 4合1
F4 OMNIBUS OSD / 48CH 0,25,100,200mW

机尾 , 有3D打印件
可固定图传及接收机天线外 ,
白色3D件内亦藏有LED灯 ,
晚上看感觉整个LED件都发亮 , 效果很好 !

桨 , 套装配的是 GEMFAN 2540 , 暴力又耐炸 !
貌似黑色 , 其实透出紫蓝色的 , 好看 !!!

碳板我打磨过 , 用171封边 , 拍照好看 :D

楼主:
虽然套机不用装 , 但因为习惯打磨封边 ,
所以都要先把小机解体封边后再重装 ,
所以今次就简单重装一次吧 :D

所有组件 ~~~~~~
  • GEPRC GEP-PX2.5  机架
  • GEPRC GR1106-4500Kv 电机
  • GEPRC STABLE F4 Tower (GEP-F4-BS12A-VTX58200-M) V1.4
  • RunCam Micro Swift 1/3" 600TVL FPV camera 2.1mm lens CCD
  • FRSKY XM+

电机 / 4合1电调跟机架组合

电调下加了减震环 , 就是整套3层塔都得倒减震保护

GEPRC STABLE F4 Tower , 3层板之间都靠插针对接, 很方便

图传对应BETAFLIGHT OSD调频功能 !

RunCam Micro Swift跟铝合金件结合

FRSKY 接收机在图传上 , 有一片胶片分隔的 , 不阻图传散热 !
同时准备3D打印件 , 把LED塞进去就可以

简单重装完成

不含电池 93克
另加 75克 4S 650 电池
整机起飞只是168克
跟以往装的 16XX 电机 3吋4S 比 , 轻了30%

Phoenix 可底电, 可顶电 , 随个人飞行喜好

今次配合测试Phoenix的遥控 , 就是这个 JUMPER T12
JUMPER T12 遥控到手时间刚配合 ,
因为今次GEPRC Phoenix 套装机原配是 FRSKY XM+接收机
大家都知我一直用华坑 / FLYSKY 及 GWY遥控的 ,
要是没有JUMPER , 就要换接收机了 !!!

又介绍一下JUMPER T12 , 迷你设计 , 最大12频道 , OPENTX系统功能强大 ,
加上遥控后的JUMPER原厂4合1高频头 , 对应市面大部份流通的接收机
包括DMS DSMX / WALKERA / FRSKY / FLYSKY / FUTABA 及 SYMA HUBSAN等等 ...
玩玩小机不错 !!!

网友:
破玩具一个

网友A:
小机器动力不错,4S 650ma电,平稳飞行时间多久?

网友:
有链接吗

楼主:
淘宝搜 GEPRC Phoen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器动力不错,4S 650ma电,平稳飞行时间多久?

慢慢飞 3分多 , 暴力一点 2分钟 , 3.5立即下来

网友:
geprc好像出1206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老铁,机架打磨是什么顺序,都用到了什么,

网友B:
最近流行小机?室内飞太暴,室外飞不抗风,2寸桨效率低,高kv电机受电池电压下降影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流行小机?室内飞太暴,室外飞不抗风,2寸桨效率低,高kv电机受电池电压下降影响明显

是这样,我的飞蛋100原配1935桨,550mah电池只能3分半就报警了,换了2040桨后,5分钟报警,提升很大,小桨配高kv电机感觉效率太低了

网友:
手该洗洗了大神。。。

网友C:
机架打磨171封边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D:
这个是多大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多大轴距的

轴距125mm , 底板3mm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打磨171封边起到什么作用呢?

碳板边缘强度最弱 , 炸机容易把碳板层炸开 , 加171可强化板边缘 , 耐炸一点 , 打磨过再上胶会更光滑, 拍照好看, 拿上手感觉都更顺滑

网友E:
大神这个t12遥控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个t12遥控用着怎么样

很小巧, 很轻便 , 手感有点飘 , 但玩小机不错 !
主要是OPENTX系统 , 及4合1高频头, 可对应很多接收机 ,
因为我老早就用华坑的 , 后来玩小机用 FLYSKY , 到最近有些套装机含FRSKY的,
所以这控对我来说就是神控, 一控多用, 不用烦不同制式不同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