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安装、改装心得及首飞视频

楼主(2018-08-25):
都说X360性价比高,夏季高温大机几乎没飞,索性买了台,继续折腾小机(曾经折腾过2架X3,都出了)。
安装都还顺利,机子配件精度还不错,但做为山寨机,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刚好听说厂家在收集问题,
加上曾经折腾过2架X3的经验索性就发个帖,不喜勿喷,觉得可行留个脚印帮顶个贴,觉得不可行,呵呵一声都不是个事。
一、压带轮是X3的通病,因为是塑料尾管座,飞久了皮带向两边的扩张力会导致两个轮子会叉开,底座被摩擦变形。
解决方法,用废旧的碳片,打2个2MM的眼,安装上就行。工具的话要有2MM钻头及手电钻,有条件的可3D打印。
安装注意事项:一定要将皮带轮轴承和轮外框持平的一面安装在底座上,再加个一个垫片,凹进去的一面在上边,
这样可以防止底座塑料件磨损,还可以增加顺滑度。
二、大齿盘是极易损件,炸机损失率为85%上,可以用改装中心座,用FY 121齿斜齿(2.5一个),
原X3大齿太贵所以一直用这个改装件,X360厂家别喷,为了减少炸机成本,没办法。
三、头罩的固定。X360头罩上的胶圈太小,头罩柱太粗,按不进去。索性改成了500机用的胶圈,
刚刚好,再没有插入的紧涩感。头罩后部用魔术胶贴和魔术带固定就行,图上很清楚,自己动手做一个。
四、不用拆头罩上电的电池板和电池的安装。电池的安装底部应该朝机头,和电池板对齐,重心刚刚好,
电池线藏在机身下部,电调线朝后下扎,刚好会露在头罩外部,充电上电不用拆头罩,不必在头罩前边开小门上电(有人这样改过)
五、大桨中联松动也是X3的通病,X360一样。只有一颗螺丝固定主轴,不像普通450还有2颗剪形臂螺丝固定。
改装方法,用16MM螺丝(玩X3的时候当时买了100颗,这正好用上,呵呵),另一头用个3-4MM铝垫圈(翻翻你们的配件杂物箱,肯定有),
然后在套防滑螺母,上螺丝的时候要用套筒上有螺母的一端,不要拧内六的一端,小心拧滑丝了,那你的中联基本报废了。
首飞只试机没飞套路,乱飞了一下,担心首飞首炸,一个人,没有帮拍,手机放地上拍的,将就看。
机子声音很美妙,动作不飘,动力足,震动小,不过比起700机还是差点,毕竟是练习机。
VBAR参数,风格60 敏捷100 感度60,好盈50A V3 记忆定速油门60。2520 10极电机
说的有点多,祝模友们天天不炸机。
优酷视频审核太慢,先上图文类的。后续补上视频。

网友:
占个板凳再说

网友:
我觉得非常不错

网友:
这和700差的只是一点点????

楼主:
谢谢,想了下还是得有台小机。大机夏天都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了下还是得有台小机。大机夏天都没动。

飞700得看天气,出门一趟行头太多。

网友:
支持,全是干货,好。

网友:
着陆姿势好帅

网友A:
****二、大齿盘是极易损件,炸机损失率为85%上,可以用改装中心座,用FY 121齿斜齿(2.5一个)***

可以請教這個具體如何改裝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大齿盘是极易损件,炸机损失率为85%上,可以用改装中心座,用FY 121齿斜齿(2.5一个)***[/bac ...

闲鱼上搜索  X3 或者TB上搜有改装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搜索  X3 或者TB上搜有改装件。。。

找到了, 謝謝.
諘問馬達齒也要一起換嗎? 換450用的? 幾T?

网友:
没看错的话lZ练了下双向自旋翻?

网友B:
想问下大哥,改冰人尾波箱和改冰人大齿有必要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大哥,改冰人尾波箱和改冰人大齿有必要的么

尾波没必要,塑料的挺好,不变形,炸机成本低。大齿就用FY的。不会扫的,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