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反面教程模型还是不能操太狠!

楼主(2018-08-25):
打脸了,塑料制品还是会老化的,而且确实不适合在复杂地形操作。最关键是犯了二个致命错误:
1、不该用恒隆金属履带替换原来的塑料履带,毕竟田宫每个路轮受力就靠三个螺丝。
2、不该在草地尤其是较深的草地操练。
最后放出悲情的已损毁的底盘和路轮图片

网友:
底盘摇臂那块也坏了。

网友A:
前几天咸鱼看到有个卖这个底盘的,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LZ如果还想抢救 可以去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咸鱼看到有个卖这个底盘的,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LZ如果还想抢救 可以去搜一下看看。

谢谢,考虑塑料件易损以及当时想订做全铝合金底盘,我2012年已经买了,同时路轮版件A也买了,但是由于田宫胶水粘接之后是扳不下来的,所以底盘上所有的版件都重新采购现在版件已经很难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考虑塑料件易损以及当时想订做全铝合金底盘,我2012年已经买了,同时路轮版件A也买了,但是由于田 ...

这款有金属底盘?能给个链接么?我的26还没做呢。如果我金属底盘我也打算换成金属的,路轮也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有金属底盘?能给个链接么?我的26还没做呢。如果我金属底盘我也打算换成金属的,路轮也换掉

没有,如果需求可以倒可以像豹2那样开模生产金属底盘,售价估计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有金属底盘?能给个链接么?我的26还没做呢。如果我金属底盘我也打算换成金属的,路轮也换掉

你要确定要我们组团再多联系几个需要的人团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确定要我们组团再多联系几个需要的人团购吧

可以啊。

网友:
飞坡的感觉?全在后端坏的!

网友C:
塑料的确实只能在木地板上玩玩

网友:
全金属一套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这塑料这么不堪吗?金属底盘可以有,如果在500-600之间可以考虑加入组团。

楼主:
我觉得不能误导各位,所以还是澄清下。首先呢,我这个M26是2010年买的,当时安装的时候就没有注意整体结构性,一味的强调金属履带,所以一组装完就换上了HL的金属履带,HL的履带确实精度上差了很多,重量又中,另外呢,我都是在花园的草地里操练,草地的不平整导致履带和轮子和轮轴受力不均匀,所以轮子会被别坏,还有就是过了8年时间了,我猜可能会老化吧。总之提醒下各位如果选履带还是用原装的塑料履带比较轻,不会给轮子和车轴带来太重的负荷。也有可能是安装的时候没太注意安装方法不当造成的吧。当然能换金属底盘是最好的,但就目前来看,如果销量太小肯定是无法实现这个金属化底盘了。
现在研究了一下M26底盘,我感觉扭簧还有车轴连接的设计就有问题,这种设计会导致底盘轮轴那个位置长期受到压应力,如果选用的轴承过松可能会导致整个轮轴失稳现象从而使底盘该部位承受弯矩。总之这个地方没有加固的话还是换回钢圈的好,尽量保证轮轴竖向位移虚位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确实只能在木地板上玩玩

塑料履带好处多多,在草地上当然可以玩了。可惜已经晚了。当然,如果在较深的草地上即便用天宫原厂履带,一样轮子会被卡,坏不坏就不好说了。

网友:
话说兄弟你这底盘摇臂孔和路轮的现象我也出现过,路轮其实还好,你没检查一下诱导轮吗,那里更容易碎掉,我的诱导轮座粉碎性破坏,还有路轮摇臂孔全部贯穿性开裂,我觉得是塑料老化的原因了,田宫的模型要想长寿最好室内跑跑,你的情况可能跟受力大有关系,我的就在家里放着时间久了也坏啦

楼主:
好吧查了查abs使用寿命确实最长就是10年只怪自己没咋玩,还是等着赚钱了自己掏钱做金属底盘吧

网友:
咳咳,手里有个田宫潘兴底盘,不知需要不?

楼主:
我需要全金属的

网友(2018-10-14):
引用 楼主:
谢谢,考虑塑料件易损以及当时想订做全铝合金底盘,我2012年已经买了,同时路轮版件A也买了,但是由于田 ...

,说这一通,你的意思是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