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改装EPP手抛机很飘,还可以做螺旋下坠。

楼主(2018-08-26):
改装效果请看爽飞视频

网友A:
怎么不放图啊啊

网友:
改的好啊,悠闲。同求配置。向老爷子学习。

网友B:
80的大手抛改的不错,配置有吗?参考下

网友:
改的真好。请问您,电机多少kv?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放图啊啊

其实我前面的帖子发过图和配置改装全貌

俯视

电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的大手抛改的不错,配置有吗?参考下

配置其实前面帖子都有                       1电机1104配3.5吋折叠桨
      2电调10A
      3舵机5克2个
      4电池7.4V550mah
      5遥控器和接收任选笔者是天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其实前面帖子都有                 [/backcolor ...

        看图是3个舵机吧

网友(2019-02-15):
能飞多久?

楼主(2019-05-20):
六七分钟吧,回复晚了,很久没看。

网友D(2019-07-10):
配置:48cm儿童手抛机,1306电机,7A电调,350mah电池。起飞重量132g,电机推力85g。
问题:满油抛出去就栽头。小白一枚,求助大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配置:48cm儿童手抛机,1306电机,7A电调,350mah电池。起飞重量132g,电机推力85g。
问题:满油抛出去就栽 ...

电机要往上翘,推机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要往上翘,推机的话!

帮忙看下这个图,应该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要往上翘,推机的话!

师傅你好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比如尾翼怎么打 我现在刨的不带动力抛不低头 一给油就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