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喷试车,轴系里面的粘油被吸光,怎么办?

楼主(2018-08-26):
做了个泵喷,电机3674 ------2250kv 。3s电轴系5x105mm不锈钢轴,36X11mm3叶半浸浆。轴系套筒长100mm,两端是内径5mm,外径11mm的全封闭轴承紧配合挤进轴套。   离水空载短时间试车,轴系正常,不漏油。入水低速1/3油门轴系正常,不漏油。逐渐推油门到最大值,发现轴系里面的粘油从喷口喷出。停车,出水,拆机检查。发现轴系里面的绿粘油被吸光。

如图
诚恳希望有过类似经历的模友帮忙分析原因,提供解决办法。
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要加密封垫呢

网友B:
设计上的错误. 1.桨就不对.因喷泵原理是桨高速旋转产生直空把水吸入在喷出.2.这传动轴用轴承的有轴承座,入水方向最好用铜轴承(轴套)

网友C:
4楼说的不错,补充一点,电机端的用法兰轴承,轴承和套一定要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加密封垫呢

加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上的错误. 1.桨就不对.因喷泵原理是桨高速旋转产生直空把水吸入在喷出.2.这传动轴用轴承的有轴承座,入 ...

用这种浆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说的不错,补充一点,电机端的用法兰轴承,轴承和套一定要过盈配合

这个低kv的泵喷用刚性轴联器没有漏油,是否也要换法兰盘轴联器?谢谢!
一并谢谢前几楼的模友的指导,希望更多的指导和解决方法!

网友:
喷泵用无刷动力进水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