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乐迪的mini pix没油门输出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26):
最近整个乐迪的mini pix 飞控来玩固定翼,刷了固件后,
舵机
什么的都正常,唯独油门不输出~自检也已经设置成0了,模式为手动模式,按理说应该有输出的,为啥没有,是不是还有什么更隐蔽的机关?请大神们挽救下这个飞控吧,否则就要锤子伺候了

网友A:
电调校准

网友A:
还有个安全开关

网友B:
建议直接锤子伺候。乐迪的mini pix是刷不了官方固件的,以他们那工程师的水平鬼知道不小心阉割掉了什么重要部分。万一飞着丢整机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
从地面站里看到没有信号输出,和电调没关系

网友A:
是不是遥控器设置可油门锁

网友C(2018-10-12):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请先检查一下遥控器里的油门相位
是否设置为反相。
再看一下遥控器油门通道是否有舵量输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
与我们的售后人员取得联络: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36
QQ:2850416977 2850416973

网友C(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1、可以先检查一下油门通道是否设置反相。
2、建议打开自检功能,因为如果是有什么步骤漏了
或者有什么问题,有自检在可以通过地面站报错来判断
是什么问题。自检关闭并不代表问题就随着关闭自检后不存在了。
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咨询售后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