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CB90请教大神

楼主(2018-08-26):
本人新手从网上买的CB90套件,打算用做喷泵,以下是几个问题请教大家!希望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有比较全制作船模的教学贴吗?
1、是先做原子灰补平再做环氧树脂,还是先做环氧树脂再做原子灰补平?然后再上玻璃纤维?
2、上玻璃纤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想船结实一点是不是可以在船底做3层玻璃纤维?里面1层外面2层?
3、困为船用喷泵的,是先开好喷泵的孔再做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还是先把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做好再开喷泵孔?
4、玻璃纤维布选 多厚的好?玻纤布的纹路选择要注意什么吗?
5、我先的树指型号对吗?

网友:
吧里大神很多,坐等大神教学,帮顶

网友:
先原子灰打磨平整,再环氧树脂糊玻璃纤维,环氧树脂要均匀,玻璃纤维要涂透环氧树脂,无气泡,三层玻璃纤维,干一层再糊一层。糊好后再修边开孔,再用原子灰刮平表面并打磨平整,喷漆。

网友:
你最好加个玩船模型的专业群,,,会有很多人帮你。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第一次做船有点迷茫

网友A:
楼主继续贴图啊,看看这船做出来的效果怎样

网友B:
楼主干嘛不直接买个玻璃钢的80长,也就190元,省去了玻璃布了

网友:
本论坛上就有模友做过金属的CB90,你可以翻一下以前的帖子,再向他本人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继续贴图啊,看看这船做出来的效果怎样

做出来再贴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嘛不直接买个玻璃钢的80长,也就190元,省去了玻璃布了

那里有啊?,搜什么关键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有啊?,搜什么关键字啊?

Cb90

楼主:
晕!!我也是东莞的就是没搜鱼!!!

网友A:
船壳是现成的话,少了很多制作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壳是现成的话,少了很多制作的乐趣

我是以前都是自己做的,就头一只买船壳,玻璃钢方便多了,又省钱。

网友:
这么多才190,比楼主的便宜多了,质量又好

网友:
tb搜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