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两个监控,这货能不能做图传摄像头

楼主(2018-08-26):
就这货。

网友:
可以,把滤光片拆了,找到信号线和电源线即可,这些板子上应该都标有

网友A:
这好像是网络摄像头,应该不行

网友:
希望有大神出个教程

网友:
所谓网络摄像机,里面加了编码器,通过模转数就可以通过网络传输。按二楼说的,在编码器输入端找出信号线和电源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网络摄像头,应该不行

不是网络的,但是是4线的,两根电源两根信号, 信号是屏蔽线,但是问题是我实验了一下接到电视上,画面各种扭曲,看不出是个啥,还是黑白的。

网友:
这种模拟监控的摄像头分辨率不高,体积还大,没多大意义,FPV的小摄像头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
依我看  还不如用汽车上用的倒车摄像头  小而精

网友:
不是av输出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