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飞行模式设置

楼主(2018-08-27):
先前飞控解不了锁,后来经过模友帮助找到了原因,是摇杆最低阀值低了,调到1100就可以解锁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647就不一一答谢了,再次谢谢广大模友,解锁之后设置飞行模式的时候又看不懂了,再次向各位模友请教模式里900-2100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飞控自稳的感度,灵敏度?再一个值越低灵敏度越慢吗?请教模友们了,谢谢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设置怎么锁定?3段开关全部都是解锁。

调成下图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设置怎么锁定?3段开关全部都是解锁。

调成下图这样就可以了

哦哦,哥,那900-2100这感度什么意思呢?数字越大反应越灵敏吗?

网友:
我记得蛋总的视频教程里说得很清楚的,不懂就去多翻翻教学视频吧

网友:
不爱看视频的后果。。。其实很多论坛很多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7758165

不爱看视频的后果。。。其实很多论坛很多资源的

哦哦,谢谢谢谢

网友B:
900-2100就是你要设置的开关对应的行程而已   和什么灵敏度没任何关系    随便你设置在那个位置 只要能解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2100就是你要设置的开关对应的行程而已   和什么灵敏度没任何关系    随便你设置在那个位置 只要能解锁 ...

哦哦,谢谢谢谢

网友:
同是新人mark一下

网友:
楼主显然是事先没有认真学习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么注意过下边还显示开关行程量

网友:
什么灵敏度好像是調pid

网友:
樓主應該多看討論區!!!!!!!

网友(2019-05-24):
我也是这个问题,摇杆最低阀值,但是软件里那个“小问号”点开后的文字说明,就是要左边的遥控数值大于右边软件设定的数值,刚好和能解锁的数值反一反。
还有摇杆最低阀值要设多少?
如果遥控器超过设定的数值,会不会自动失控保护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