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攀爬车差速器

楼主(2018-08-27):
带差速的车桥,攀爬时如果只能单锁前差或只能单锁后差,那个性能会好些?

网友A:
应该要看当时的地形吧 看哪个轮胎着地 锁哪边的差速

网友B(2018-10-18):
想要性能好就前后桥都锁!

网友C(2018-12-18):
锁前差的路况应该多些,但能够根据路况分别锁当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