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x360很火然后又看到有大神超转射尾桨夹所以提前改了金属尾桨夹。

楼主(2018-08-27):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正好把450库存配件也用到它应有的地方。
一    从炸坏的大桨里取出铜套
二    测量钢套长度然后打磨到合适长度
三    上高强度螺丝胶粘到T型座上
四     上尾桨夹测试,松紧没问题搞定

网友:
尾中联根部应该加粗好点,不过为了兼容原厂,也无所谓了,反正便宜

网友A:
看着像冰人的尾桨夹

网友B:
楼主好,我就是首射的那个

网友B:
还有就是,450的尾中联那杆的长度和360一样吗?360的长了还好,短了要找很小的垫片来垫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就是首射的那个

发射桨贴啊,我们都想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射桨贴啊,我们都想看看

没视频不好意思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视频不好意思发帖

有照片一样发,让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D:
射桨是尾桨夹螺丝的问题。不过你这个铜套就是解决了跟450桨夹兼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有

能用上冰人尾桨夹,很不错。

网友E:
好办法,这是要把450榨干最后一点油的节奏

网友F:
换飞越的推力尾桨夹也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可以不要铜套,换内径小一号的轴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冰人的尾桨夹

7075尾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450的尾中联那杆的长度和360一样吗?360的长了还好,短了要找很小的垫片来垫哦

360和飞越  7075尾中联我上面有图。尺寸基本一样。7075尾桨夹里面垫片厚了一点手工磨了下。不需要另找垫片。薄了就磨短尾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桨是尾桨夹螺丝的问题。不过你这个铜套就是解决了跟450桨夹兼容的问题。

富丽360是塑料尾桨夹射了不是螺丝的事。所以加铜套让他兼容450金属尾桨夹。飞小机炸坏桨多得是铜套现成也不用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飞越的推力尾桨夹也是不错的选择

其实可以不要铜套,换内径小一号的轴承就好了

飞越手上也有尺寸都是一样。铜套多得是也不用买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这是要把450榨干最后一点油的节奏

450还有好多闲置发挥余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