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二手交易区(仅保留三个月内信息)

楼主:
模型交易综合栏目
出炸鸡后的懒得修的伟力k120单机,附送hcp100s配件
我要模型出售
我要模型收购
我要购买咨询
[直升机]
出炸鸡后的懒得修的伟力k120单机,附送hcp100s配件
shi555
shi555

网友A(2018-08-27):
只看大图
模型出售
模型名称*:
伟力k120单机
模型价格*:
模型数量*:
模型出售链接*(淘宝二手链接):
https://g.alicdn.com/idleFish-F2e/app-basic/item.html?itemid=576338058152&ut_sk=1.WRJ4xnWiMLQDAI3iuONnfFax_21407387_1535365535784.Copy.detail.576338058152.652918376&forceFlush=1
卖家联系方式:
-
有无维修史*:
有
模型成色*:
85%:有少许磨损或轻微掉漆,无外观损伤;
物品缺陷及改动*:
炸鸡了横轴弯了,舵机扫齿两个,大齿盘扫了
附件情况*:
原厂
卖家所在地*:
江苏
出手原因及详细情况描述,并上传图片*:
炸鸡后的伟力k120单机.第一次出外场第一电就炸鸡了,懒得买配件修了,横轴弯了,大齿扫了,
舵机
扫齿了两个,别的都没问题,垂危
折了502加铁丝固定的也将垂危胶在了尾管上了,附件有三个大齿盘,4跟大桨拉杆,一个尾
电机
,一个原厂
电池
,另外送雷鹏电池35c300毫安5个。自己去买横轴舵机修,有能力的可以自己换齿,换金属舵机。或者便宜的银燕舵机(由于银燕电压低需要稳压模块不然会抖舵)。另外附送hcp100s的诺干配件具体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