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 天使之门拖船 试作过程。。

楼主(2018-08-27):
首先感谢三江,能够有幸成为这条天使之门的试做员,就是下图中的这条拖船。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第一时间能够收到板件,量不是很多,这只是部分的东西。
船体板件,胶版上层,蚀刻片,动力五金+电调+舵机。但并不影响动力部分的安装
套件中自带的电调可以设置是否带刹车。。对于船模而言,刹车毫无用处。

粘合船体,两半式开模,轴套夹在中间,不需要自己打孔。

安装电机、舵机、舵。

舵机和电机的安装座均为ABS胶版,安装很方便,和船舱内的边缘贴合良好。

船体经过打磨、粘合,压在测试水密性。。水密性良好!滴水不漏。

自己用多余的胶版切割出电池防水隔,以防止意外进水后影响电池安全。

安装甲板上层边条。。
套件中的安装方式是用橡胶条做成可活动式的,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选择常规检修方案。

板件使用ABS胶水粘合,内侧使用704硅胶填缝,力求做到真正的潜艇级别的防水。

由于切割的胶版进度有限,手动切的弧线根本不能看,所以船舱内的电池防水隔边缘用704做防水堵漏

使用补土做填缝处理

尽可能减小制作产生的缝隙

做到这船体的工作量已经基本结束了。安装电子设备

最讨厌线头凌乱,做了束线卡扣以及开关座

和“风信子”号拖船放在一起拍个照。。

船体部分完工,开始做上层。
这条船的上层建筑全部由ABS雕刻零件,所有的弧度以及折角需要自己手工完成,在制作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可以借助一些加热设备完成弯曲。

上层的驾驶舱结构,胶版切割的进度还是很高的。。只有个别地方需要修整一下

安装驾驶舱的顶盖和雨檐,同样的难点

图中的椭圆形烟囱,也同样是用1mm的胶版弯曲制作而成,这是整条船最大的制作难点。如果手头有更好的材料的话可以选择替换掉

驾驶舱内的支撑结构,相当于给了定位。。。
但我这是已经做完侧墙后才发现还有这个,但还好能装进去

制作桅杆。
为了强度,顶端十字部分使用电烙铁焊接处理

下方信号灯座使用502点胶

打孔安装,调整位置

给船贴PE,0.5mm铜棒做扶手。

楼梯打孔安装,保证强度

原本打算在烟囱后方添加百叶窗细节,但发现原船有东西,索性去掉。
素组基本其他的也就剩下一堆小零件,制作难度不大,但部分零件较小,可能已经掉下来了,需要细心的找一找,然后对照3D图安装。

至此,素组部分已经全部完成。

开始给船上色。
本次上色参考了以前做过的一条1/144的弗莱彻级驱逐舰。

三色迷彩

天使之门,金属PE,先喷上一层黑色底漆

打磨出金色字体,**瞬间上来了。。

栏杆部分制作,此处没有使用套材中提供的栏杆,更喜欢用这种三段式的1/100的穿孔栏杆,也是三江的套件,

手涂栏杆,并且拉线。

不拉线的船是没有灵魂的。。

至此,整条船已经全部制作完毕。

和小伙伴约着放船去咯。。。
前方高能,一大波图片来袭,请做好准备!!!

再来几张风信子号的图片。。

最后,放一些当天的其他图片

----------------------------------The End-------------------------------------

网友A:
大佬!当天没能She出来,有点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

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当天没能She出来,有点遗憾…

一群人围观你的前戏,结果。。没有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群人围观你的前戏,结果。。没有结果

故障排除,单片机受毛毛细雨侵犯受潮,失灵,经吹风机光顾,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排除,单片机受毛毛细雨侵犯受潮,失灵,经吹风机光顾,恢复正常,

看来也要做防水保护

网友D:
做的真是棒,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是棒,好手艺!

突然发现大佬的头像就是这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