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遥控器模式

楼主(2018-08-27):
请教大家,飞固定翼用日本手还是美国手比较好?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各位高手,如果飞机只有方舵和升降舵,要不要把方向舵接到付翼通道,模拟付翼,还是直接用方向通道?
谢谢。

网友:
这个大家讨论过了,基本结论如下:
1.以前进口日本遥控器多,所以以前日本手多
2.美国手和真飞机对应,新进入魔的才有这个困惑
3.对于个人习惯了都一样
4.如果有人带或者经常和本地模友交流,就随本地模友吧

中国手似乎手上起飞比较方便,不过左手放飞估计练一练也一样。
总之就是无所谓了,看心情,随便什么手高兴就好。

网友:
怎么舒服怎么来,是自己用,听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各位高手,如果飞机只有方舵和升降舵,要不要把方向舵接到付翼通道,模拟付翼,还是直接用方向通 ...

都可以,自己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一般日本手多

网友:
反正师傅是日本手,我也是日本手,方便手把手的教,看教你的那个人是什么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各位高手,如果飞机只有方舵和升降舵,要不要把方向舵接到付翼通道,模拟付翼,还是直接用方向通 ...

我就是接着副翼的,方便些。

网友:
看自己感觉,怎么操作舒服就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