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像真壳 90级油动 排气问题

楼主(2018-08-27):
装个贝尔222 60-90级像真机壳,发动机用的os105hz,排气亚拓90级。粗略摆放一下发现装上排气后,发动机根本放不到中线位置,顶到壳子边了,亚拓排气的尺寸是49*81*318。请教大神如何处理?感谢

楼主:
打算把排气管跟发动机的接口中间切掉,再用铝焊接起来,缩短排气跟发动机连接部分的长度,不知是否可行?大神帮忙。

网友A:
以前喜路宝有个像真机的排气管,你问下高安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喜路宝有个像真机的排气管,你问下高安还有没有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刚问了,没有了

网友B:
改排气口角度,用挫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排气口角度,用挫刀,

不行,是整个排气管都碰到壳子,不是头或者尾。

网友C:
亚拓的排气太宽,用3c用的排气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排气太宽,用3c用的排气管就好了

什么牌子的?或者店铺方便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排气太宽,用3c用的排气管就好了

或者有具体型号吗?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有具体型号吗?麻烦说一下,谢谢

高安应该还有的,funtech 380

网友D:
飞狼在行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wMjM3NjE3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安应该还有的,funtech 380

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狼在行动

好看

网友C:
二手的funtech你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funtech你要吗?

有图片吗?还有尺寸。我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还有尺寸。我看看能不能用

加我QQ或者微信吧,263138158

网友:
那应该是壳子小了不适合装,我能装进去,也能飞就是发动机温度高

楼主:
激光焊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