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蓝Vbar在SAB650油机上,螺距整体突发的向下窜动。

楼主(2018-08-28):
            如题,大蓝VBar在SAB的650油机上,飞行了一会儿后突然螺距会整体向下窜动然后复原,而且出现的频率有增加的趋势。观察了机器没有双桨,锁尾也正常利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1、    请问各位使用VBar的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因为震动还是其他原因。我自己觉得如果是震动怎么回表现在螺距上呢,好奇怪。

          2、    左侧100米左右有一排高压线塔,会不会是干扰。

           有知道的兄弟请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
原装接收机  供电对接头  接收机和陀螺仪对接线  这些  我是用副厂接收 有出现过断频又自复活的情况

网友A:
检查供电部分,可能会存在一瞬间供电不足的情况,你电子设备的总电流会不会超过BEC的总电流。比如某个舵机运转的时候可能会堵转,那一瞬间消耗的电流比较大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部分,可能会存在一瞬间供电不足的情况,你电子设备的总电流会不会超过BEC的总电流。比如某个舵机 ...

BEC供电不足 也不会造成每次都是负螺距。应该是各种可能性

网友:
这种很麻烦,不好查,排除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支招

网友:
看v8记录就知道了。缺电 震动都有记录的

网友B:
油机新款mb 大银大蓝v8陀螺我都试过。都有些莫名其妙问题。最好用了大黄k8飞200多个起落左右。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新款mb 大银大蓝v8陀螺我都试过。都有些莫名其妙问题。最好用了大黄k8飞200多个起落左右。没发现问题

这个机子先前就是用的黄K8,也是发现有跳舵的现象才换的。看来是别的问题了,上面兄弟说的BEC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换个来看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