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ic Air和Spark都有的进来比较下

楼主(2018-08-28):
Mavic Air相对Spark优点:运动速度更快(运动模式最快瞬间达70km/h,但加速比晓快不了多少)、三轴云台(无需解释,二轴云台先天不足)、运动模式相对平稳、可调拍摄界面尺寸为16:9、全景照片分辨率提高、球形全景拍摄全面提速(大幅减少相片张数,但拼接处模糊)、云台保护罩、新增彗星及小行星模式。
Mavic Air相对Spark缺点:折叠操作相对繁琐、且桨又不能折叠、不便装包携带、飞行器充电不能同时进行效率低、遥控器需直插手机耗电快、全景相片尺寸不是宽屏、运动模式飞行时间较短(一般全程10来分钟,比晓还短,晓最长里程飞过九千四,御Air一般八千左右),球形全景拼接处模糊。

网友A:
晓最长里程飞过九千四,晓的航程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吗?还有没有电量飞回来啊,按道理御的航程应该会长一些啊,毕竟飞机大一些啊。十公里不到的飞行半径,日常使用勉强也够了,不过电池技术部进行升级,估计四轴机的航程都不会远到哪里去。换用18650电池的话,不晓得航程会不会适当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晓最长里程飞过九千四,晓的航程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吗?还有没有电量飞回来啊,按道理御的航程应该会长一些啊 ...

实实在在飞过,全程运动模式,飞了十三分钟

网友B:
不是一个级别,买ai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个级别,买air

两个都有,分享下感受

网友C:
看了一个距离测试视频,air飞了16公里,也就是去8公里,回8公里,电量到0。全程sports模式。如果是P模式,因为速度慢,就飞不到这个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个距离测试视频,air飞了16公里,也就是去8公里,回8公里,电量到0。全程sports模式。如果是P模式, ...

Air品质不一样

网友D:
真有air吗?air还要折叠桨干嘛?画蛇添足?折叠后比spark小多了,我都装过上衣口袋,左边遥控器,右边飞机。
SPARK能同时充电吗?反正mavic,精灵系列都不能同时充,上充电管家就行,或者买第三方的可以同时冲。
你飞9400m是拉锯地图算的吗?我air有次还飞了5000km,都能飞跃大半个地球了,dji go这bug吓死人。
球形全景模糊很正常,毕竟无人机不可能很稳,软件也不可能超越人脑,P4P升级后球形全景也一样拼接处模糊,我都是PTGUI自己拼,用蒙版一点一点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有air吗?air还要折叠桨干嘛?画蛇添足?折叠后比spark小多了,我都装过上衣口袋,左边遥控器,右边飞机 ...

谢谢写这么多啊。Air桨若能像晓的一样,飞机折叠后放口袋稍稍调整贴紧机身就不会压坏桨。晓全程运动模式飞13分钟可飞9千多米,但Air全程运动模式居然飞不了11分钟,可想里程还差一些。晓的全景46张拼接虽然慢,但是拼接自然,Air25张还是少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写这么多啊。Air桨若能像晓的一样,飞机折叠后放口袋稍稍调整贴紧机身就不会压坏桨。晓全程运动模式 ...

看过一个老外飞了26分钟,全程21.513公里,拉距10.754公里的。全程Sports模式,46.3公里/小时速度。最后电量是0。
因违反规定(非视距范围内飞行),不能帖出来。

网友:
只想自己玩玩得话  感觉还是晓合适

网友(2018-12-04):
很想问问,spark 遥控距离有那么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晓最长里程飞过九千四,晓的航程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吗?还有没有电量飞回来啊,按道理御的航程应该会长一些啊 ...

spark 可以支持那么远遥控距离吗

网友(2019-05-16):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晓最长里程飞过九千四,晓的航程可以达到这个距离吗?还有没有电量飞回来啊,按道理御的航程应该会长一些啊 ...

我确认千万人无若无群若群无若

网友:
要想飞得远,很简单,找一个有风的天气,顺风飞行,肯定飞得远。

着陆点,找个朋友候着

网友(2019-11-19):
我是觉得晓不用折叠,拿出来就飞,太方便了。就是两轴云台不太好,风大点的话还是有果冻。照片嘛在光线不太强或太弱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可以 接受。手放手接,连摩托都 不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