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次性了解电机?看这一篇就够了!

楼主(2018-08-28):
不少新手反映
不懂如何区分电机种类
不懂如何搭配电机与螺旋桨

所以
我决定给大家分享
电机那些事儿

何为电机?
电机俗称“马达”,是无人机的动力来源,它可以通过改变转速来改变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即通过改变每个电机的速度,使得无人机能够盘旋空中,上升或下降,或向各个方向移动。

哪几类电机?

电机又分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大类。

有刷电机是所有电机的基础,它具有启动快、制动及时、可在大范围内平滑地调速、控制电路相对简单等优点。它主要有空心杯和碳刷型的直流电机,且可以体积做到非常小,价格相对较低。

有刷电机示意图——litebee pro无人机

无刷电机是采用半导体开关器件来实现电子换向,具有可靠性高、无换向火花、机械噪声低等优点。一般应用在稍大型的飞行器,载重大,可以有更广泛的用途。

无刷电机示意图——Ghost编程积木无人机

电机型号含义?

电机产品的型号一般以KV值为准。例如型号2218KV2000,22代表电机的外转子直径22mm,18代表转子的高度为18mm,KV代表电压每增加1V则电机的实际转速增加2000r/min。

电机与螺旋桨如何搭配?

螺旋桨越大,升力越大,但对应需要更大的力量来驱动;螺旋桨转速越高,升力越大;而电机的KV越小,转动力量就越大;综上,大螺旋桨就需要用低KV电机,反之,需要高KV电机。

如果高KV电机带大奖,力量不够,那电机和电调就很容易烧掉。

如果低KV电机带小桨,完全没问题,但会因升力不够,可能造成无法起飞。

例如:常用1000KV电机,配10英寸左右的桨。

网友:
很多细节说的不对,或者不严谨 容易误导新人

网友:
kv,电压,电流,功率,扭力,这些数据都搞懂就ok了

网友:
老师:
我想了解空心杯和碳刷型具体是什么区别

网友:
型号2218,22代表电机的外转子直径22mm,18代表转子的高度为18mm.这个对吗 不是指的定子的直径和高度吗?有谁能确定答案 呐

网友:
外转子电机型号有的时候是转子有的时候是定子。比如双天某系列电机是转子尺寸,而蝎子一般定子尺寸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发现根本不够,以偏概全,大部分2216   xxx一般是定子尺寸。

网友:
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去,纯属误导新人。不怕不懂就怕不懂装懂

楼主: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不足之处欢迎指出

楼主:
也欢迎大家进行补充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1806 KV 1600 2S和3S下配多大桨合适啊?

网友:
抄的不全。。。。

网友:
我还以为是想了解一次性电机呢

网友A:
写的再祥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