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瞎胡闹!(一个可控的嗡鸣器)

楼主(2018-08-28):
不知道您是否有过把飞机飞入齐腰深的草丛中的经历,正是基于这种找飞机的痛苦经历。才有了这个愚蠢的想法,我的做法不适合推广,但我的思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我想我的这个贴子没几个人会感兴趣。故简单介绍一下材料、制作过程和使用演示。
材料:一个扫齿的垃圾舵机,一个2毛5的5V嗡鸣器。
制作过程:将舵机回中后用热熔胶粘死舵机的电位器,把小电机取下焊上嗡鸣器(注意正负极)。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istitem_page1.5!2~A

网友:
这操作,可以啊

网友A:
我还加了个爆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加了个爆闪

你也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这种方法?

是的,废舵机能改很多东西玩

网友:
创意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废舵机能改很多东西玩

原来是山外有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山外有山啊!

不是还有大神改电调吗,我们只是拿来当做遥控开关罢了

网友:
我是说没看懂怎么做的

网友B:
我擦,我似乎懂了,是不是把舵机的电机用电烙铁融开,用给舵机供电的两个线接蜂鸣器,这样遥控器的某个通道就可以由控制电机变成控制蜂鸣器。那啥是电位计啊,不太懂

网友:
关键是电池没有脱落,才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我似乎懂了,是不是把舵机的电机用电烙铁融开,用给舵机供电的两个线接蜂鸣器,这样遥控器的某个通道 ...

舵机大概意思是有齿轮,控制回路,电位器,小马达四部分组成。

网友C:
不知道1.9g 的小舵机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1.9g 的小舵机行不行

舵机太小嗡鸣器放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太小嗡鸣器放不进去啊。

就不要外壳了

网友:
废9克舵机电路板 改 炮弹(拉烟)点火  低调经过。

网友D:
有创意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创意不错的想法!

感谢老前辈的回复!

网友E:
同样的思路,我也做过一个,若把蜂鸣器直接装在机身表面,利用机身作共鸣箱,声音可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思路,我也做过一个,若把蜂鸣器直接装在机身表面,利用机身作共鸣箱,声音可大一些。

感谢徐老前辈的回复,谢谢您建议!

楼主: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看到这帖,多谢回复。

网友F:
某宝好像有现成的寻机哔哔。。。可以失控报警。低电压报警。寻回。。买了两个感觉还可以,就是怕被吃瓜群众听见哔哔声音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好像有现成的寻机哔哔。。。可以失控报警。低电压报警。寻回。。买了两个感觉还可以,就是怕被吃瓜群众 ...

所以我做的是可控的,让它叫它才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做的是可控的,让它叫它才叫

这个好像也是可控的。。不过楼主也是很厉害。
【特价清仓! Matek BB响低电压报警 航模穿越机 追踪器 失控报警器】http://m.tb.cn/h.3fzly8X?sm=801fd6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MJvlbWT84Ip后到淘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