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什么飞控支持两轴

楼主(2018-08-28):
请问一下大神什么飞控支持两轴

网友A:
几乎所有开源飞控都支持(穿越机的f3 f4 f7)
关键在于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开源飞控都支持(穿越机的f3 f4 f7)
关键在于固件

有没有简单的,刷个固件就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刷个固件就行的

我也不是很懂
坐等大神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
坐等大神来解答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刷个固件就行的

刷固件简单  难的在于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简单  难的在于调试

请问有什么飞控支持  直接刷固件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飞控支持  直接刷固件的那种

f3  f4 f7都可以  某宝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刷个固件就行的

kk飞控简单,设置只用一把起子,电脑都不用

网友C:
QQ飞控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