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备WIFI调参/4档BEC/反推/保护功能 飞盈佳乐 云龙系列130A电调 试用

楼主(2018-08-28):
飞盈佳乐WinDragon(云龙) 130A电调测评

之前已经有过该型电调相关功能及工艺介绍了,我就主要根据实际调试,使用来测试说一下吧!
首先根据产品特点我们来大致了解下这款电调:

          1、支持手机APP编程,可近距离检测实时数据,具备记忆功能;
          2、 反推功能,支持飞行过程种切换电机正反向(现仅80A~130A支持);
          3、 多档位、大功率支持8.4V/7.4V/6V/5V,四档BEC输出;
          4、  集成启动保护、温度保护、油门信号丢失保护,以及警报音提示。

(官方数据介绍)
---------------------------------------------------------------------------------------------------

壹、外形篇

(设备特写)

(其他品牌电调及同级别电调外形对比)

实测外型尺寸:
          1)电调模块:71.6*39.9*23.5mm (于官方数据基本一致)  重量:148g (XT90+香蕉头重量略高)
          2)Wifi模块:直径:27.6mm   厚度:8.7mm    重量:9.2g
PS:电调接头及电源接头均采用12AWG;个人经验电源用线稍细,大电流工作会导致线材温度过高。

---------------------------------------------------------------------------------------------------

贰、功能篇

1、WIFI手机APP调参

(手机APP主要界面)
官网上没有对应下载比较遗憾…说明书也相对没有二维码可扫。

找啊找…最后在 百度手机助手里发现了~~~~手机安装完成!(搜索飞盈佳乐FLYcolor APP,另现仅支持有安卓客户端 )
连接WIFI后打开APP,WIFI模块会亮起绿色灯。
WIFI设置:主要设置设备接入名称和登陆密码;(WIFI模块上重置按钮可重置WIFI连接信息设置)
固件更新:通过WIFI连接可更新电调固件(按提示操作)
ps:从电调设置来说真的很方便,不用嘀嘀…嘀嘀嘀,边看说明边听声!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实时数据,这可节约一堆测试设备了,再也不用拆拆装装,装装拆拆。

---------------------------------------------------------------------------------------------------

叁、使用测试篇

1、设置使用:
首先连接WIFI后在打开Flycolor APP,进入参数设置界面,读取参数,选择设置选项,保存参数。(一定要点击保存参数,重连会清空未保存项)
部分设置完成后需断电重启电调后,才可正常使用。

2、实时数据记录
实时数据分为表格模式、图表模式(图表模式可以选择节点查看数据)
~~~~~~~~~~~~~~~~~~~~~~~~~~~~~~~~~~~~~~~~~~~~~~~~~~~~~~~~~~~~~~~~~~~~~~~~~~~~~~~~~
开始实时数据前需打开实时数据记录,打开启动电机测试项。
设置完成后重启电调,重启APP,设置电机极数(准确设置有助数据测量准确性),即可参看实时数据记录。
ps:这项功能很是方便,节约了电流计、电压表、时间表、转速仪等一大堆测试设备。

3、反推功能
ps:为了测试拆拆拆,换电调~~~~ 好折腾! (电机转向功能还有个方便功能,装机完后电机转向反了直接选择反向即可)
电调主信号线接油门通道,正反切换接其他通道(开启反推功能后用于切换电机正反转向)。
在设置中打开反推功能(刹车需设置重刹车及以上,关闭定速功能)
(反推测试记录数据)
ps:根据设置方法以及测试数据推测,反推功能应该是电调内部切换顺序,于油门线程无关。在使用设置上相比双向电调方便许多。但需要特别注意飞机内部设备及线路一定要固定牢靠,不然开启反推下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悲剧!!!(反推的吸力和机身内部反推流还是很大的,降温不错!!!)

4、长时间运行测试

ps:由于临时禁 飞限制,只有地面模型测试了.........
模拟满油门起飞,半油门续航2分钟左右数据测试。
电流   max  118.2A(满油门电流);min 0.6A(待机电流)
            max温度70度(满油门状态);min 43.9度(待机温度)
ps:全程测试时间2分钟左右,在测试过程中电调主电源线烫手,电调主体外壳以及XT90插头处温热;
12AWG主线负载冗余略显不足。(喜欢动手的玩家,可以自行跟换电调主线,推荐8~10AWG即可)
--------------------------------------------------------------------------------------------------------------------------
个人测试使用总结
1、手机APP软件官方网页没找到对应链接下载,最后在百度搜索中才找到并下载安装;
2、WIFI模块连接需要2~3米内,不然搜索不到wifi热点。
3、 相应WIFI及APP设置说明较少,很多功能如何使用都是慢慢根据经验研究出来的~~~
4、测试中个人感觉油门响应速度较快
5、启动模式中,软启动、超软启动感觉区别不大,相比普通启动模式缓冲不少启动时的反扭(说明书中写明:柔和启动 超柔和启动适用于直升机;我们测试机型为涵道机)
6、主线略小一号,要是换成8~10AWG的硅胶线就更放心了!(实际飞行中,气流相对能降低设备线路部分温度。准备开启主动续流功能在实际飞行测试下,根据说明介绍ASCF续流有提高效率,降低发热效果。)
7、电机转向功能感人感觉是个很实用的功能,再也不用担心焊接错误,重拆重焊了!(为了最大减少电阻,本人电调接电机三相线均为直接焊                                                               接,飞行更可靠!)
8、反推功能,需要在开启重刹车及关闭定速下开启才有效(设置中需要注意),另外使用反推功能需要把机内设备及线路固定扎实,否则可能                                                               出现线路松落吸入发动机的可能。反向推力需尽量在电机停转后在开启,否则电机扇叶有损坏的风险。
           ps:由于临时环境限制,无法测评实飞效果抱有遗憾很是可惜~~~

                                 测评到此结束,如有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祝:大家爽飞不炸机不提控回家!!!!!!

网友A:
可惜没有定速,直升机定速电调好盈一家独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有定速,直升机定速电调好盈一家独大

时间关系,没放到直升机上测试(高/低定速模式主要在直升机上使用)。拿到电调主要测试涵道机为主。

楼主(2018-10-11):
等候已久的视频来了!只是这段时间多灾多难!今天实测飞行又出状况!最后结果还是满意的~~~~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1NzI1MDczNg==.html

网友B:
电机级数,就是电机里线圈有几坨?还是转子上磁铁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级数,就是电机里线圈有几坨?还是转子上磁铁数?

查询你买电机的时候的说明书!有电级数

网友(2018-11-20):
5v5a的bec输出用在90涵道机上会不会带舵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