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玩摸拟才爽!

楼主(2018-08-28):
本来想买台27寸的大曲面,可家里还闲着台同样的19寸屏,今天试着把两台拼屏较为成功!美中不足中间的边有些影响,不过视觉才宽多了!https://pan.baidu.com/s/1dgrWu8k0UAwxb1sq6Fvzwg

网友A:
接个投影仪,随便一百吋,不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投影仪,随便一百吋,不更爽

有这个,我的分辩率太小不清析!再就是投影仪视觉没这个宽!

网友:
练个模拟器搞这么麻烦

网友:
投影搞一个,这种投资老婆肯定支持

网友:
电脑上怎么拼的?

楼主:
现在显卡上都有两个接口VGA、DVI或高清接口分别接在两台显视器上,开机后打开显视属性里(可看到两台设备分别为1和2屏)设置扩展到另一屏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投影仪,随便一百吋,不更爽

有这个,视觉和拼屏差一倍。

网友:
外壳拆了就行

楼主:
如果这两台是一个型号我就把相邻的两个边锯下来!

网友B:
把电脑插在家里的电视就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插在家里的电视就够大了.

视觉角度小,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两台是一个型号我就把相邻的两个边锯下来!

人才!我咋没想到

网友:
视野的确广多了。

网友:
遥控器失格

还是上VR吧,空间感好得多!

网友C:
乐迪控的屏幕看着玩具范太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迪控的屏幕看着玩具范太浓!

玩一玩还可以,手感一般,对我来讲够用了!

网友:
天气不好时 在家就能过把瘾

网友D:
这个玩模拟器么 没那么要求

网友:
中间的大黑边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E:
换成窄边框的更爽

网友F:
把外壳拆了更好

网友G:
家里随便搞个电视机都比楼主这个大2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