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08-28):
虽然Frsky有很多方式接模拟器,而且我前一阵子直接买了官方的无线USB模拟器XSR-SIM,用起来目前流行的穿越机模拟器上挺好的,但是不支持凤凰模拟器之类的,凤凰还是不能扔,照着魔友们的帖子,自己做一个吧,折腾了……原料:R-XSR接收机、旧款多合一加密狗。
R-XSR是frsky目前唯一能找到的2.4Ghz的、体积小、支持cppm的接收机了,当然功能也是最全的,做模拟器浪费了,小贵……
加密有要用那种灰色壳子旧款的,新款黄色的零件太多,塞不进去,强迫症,必须不打孔完美贴合……

拆!由于体积原因,只能选择旧款的了

比量半天,直接卸掉耳机插头,完全无线化,插头焊接质量一般……,直接掰下来了

正负极

ppm信号

塞进去,完美贴合~,天线就当小尾巴了

真是折腾了,还是自己动手,更通用……,凤凰测试完美
不过有个问题,这样改造后只能在凤凰上用,在liftoff上也能用,但是校准完了软件里发现抖舵好明显……,是因为ppm本身因为是模拟信号不适应高精度的穿越机?还是这种改法有内部电路上的干扰?还是接收机固件问题?在凤凰上也有,但不明显。
论坛已经做过类似改造的魔友们发现这种问题了吗?

网友A:
我那个加密狗怀的 又买了个黄金战士的 现在能用了,你这个接收机支持FU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加密狗怀的 又买了个黄金战士的 现在能用了,你这个接收机支持FU不

这个我没试过,支持opentx嘛?

网友B(2018-10-13):
兄弟,请问这个改完了后,FUTABA 14SG遥控器可以使用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问这个改完了后,FUTABA 14SG遥控器可以使用吗?谢谢

这个接收机不支持futaba,如果有小型的、支持futaba和sbus的接收机就可以

网友C(2018-11-13):
大神这样焊接不是浪费一个接收机了吗?能不能焊一个插头出来,然后这个插头直接接PPM接收机?求3个线的具体焊接位置或者原理图再次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样焊接不是浪费一个接收机了吗?能不能焊一个插头出来,然后这个插头直接接PPM接收机?求3个线的具体 ...

请查看 https://github.com/Cleric-K/vJoySerialFeeder 使用任何一个USB-TTL转换器就可以制作一个ibus/sbus/ppm/等等协议的无线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样焊接不是浪费一个接收机了吗?能不能焊一个插头出来,然后这个插头直接接PPM接收机?求3个线的具体 ...

强迫症,必须一体不裸露,线的位置都在图上啦

网友:
焊出一条舵机线插就可以了,还能增加通用性。而不是绑死一个接收机在里面

网友D:
我的做出来  信号一抖一抖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做出来  信号一抖一抖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