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楼板能承受300KG的钻铣吗?

楼主(2018-08-28):
  想败一台钻铣放家里,毛坯房楼板清晰可见
请问楼板能承受300KG的钻铣吗?

网友:
可以做个架子使四周受力均匀就行,如果单独放一个点话那种老的预制板的楼板我估计有点危险。

网友:
我有套空气避震,等下二手区发个贴子,你看下

网友A:
可以确定的告诉你,挨着放俩都没事,前提贴墙。

网友:
做个两平米的底座,就可以了。压强每平米150KG,就安全了。民用建筑不要大的承重,安全第一,

网友:
应该没事 两个胖子也不只300了  站一起亲个嘴还危险了

网友A:
我想起来了很多人买0618不要底座,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楼房是纸糊的吗

网友B:
貌似 住宅,载荷标准是 250 KG 一平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 住宅,载荷标准是 250 KG 一平方

我觉得这是保守的算法,一个浴缸加满水里面还有一个胖子有多重,一个大鱼缸有一吨,装修工程沙石地砖一放就是几顿。

网友:
民用建筑,砖混楼的承重,每平米800公斤。我8120拆了底座,油盘以上上楼,没一点问题

网友:
300kg=600斤啊,有些勉强,建议靠着承重墙

网友:
这个重量问题不大,主要还是振动

网友:
担心实在是多余的,装修时一平上放的水泥沙加砖都有几百斤!一幅墙可有1吨以上!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过来人,已下手二手7045  准备打木托分散受力 放墙角和梁上

网友:
放墙角比较好,如果楼下有其他家,注意噪音问题

网友(2019-01-24):
考虑长期使用应该把重力分布开,不要过于集中,尽量减少单位面积压力就是安全的。

网友(2019-03-04):
这个重量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