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 显示偏移求教

楼主(2018-08-28):
新购刚到手的控,发现紧挨左边的字体显示不全,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全新,没摔没压,首次上电,断电重启同样。与贴膜无关。

下图 震字明显左边显示不全

左边的 版 字

(null)

下面的图是朋友同款控显示正常

网友A:
不会是可以设置分辨率吧

网友B:
去伏特吧官网从下载系统安装试试

网友:
别是坏点吧

网友C:
品控不好,安装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我的18sz,品控一般,机身接缝比14sg还大

网友:
假的,退了吧

网友D:
现在的扶她吧质量真不咋滴,70%卖口碑和牌子了,30%是成本。

网友:
退換了,看樣子是最左邊豎條缺劃了。

网友E:
直接找卖家换 几千块钱买个不爽怎么行

网友:
很简单,换控

网友:
我的显示正常。你这是屏的问题,不影响使用,若不能接受就换一个吧

楼主:
整个左边都是显示不全的,并非某个点不行,所以不是坏点。

楼主:
我也有怀疑过,18SZ 市而上真有假货吗? 店家说18SZ 假货仿不出来?!!真的如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扶她吧质量真不咋滴,70%卖口碑和牌子了,30%是成本。

我看到说明书标明,是广东省惠州市生产的,外包装箱好薄,材质略感廉价,说明书倒是很厚,你们的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卖家换 几千块钱买个不爽怎么行

5K多的价格,全新就这样的品控,的确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控不好,安装偏了

店家复说:FUTABA 言 让我轻压屏,往右边挪下位。。。。无语。。。。这样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可以设置分辨率吧

没看到有设分辨率的设定,朋友的同款控同样的分辨率,就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伏特吧官网从下载系统安装试试

能发给我官网的网址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左边都是显示不全的,并非某个点不行,所以不是坏点。

左边一排不行那就是排线的事吧

网友:
绝对不是安装问题根本没有东西遮挡,看样子是质量问题,找卖家要求更换一台。

网友:
晕倒,现在都是made in China都不是台湾产的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假货,只有质量问题,扯上“假货”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以楼主的情况还纠结啥,我也做过一段时间淘宝,只学会两个字“公平” 这种情况直接换货 下固件啥的折腾多了呆会换不了了。新的就不要多想,如果卖家啰嗦直接退了去其他店买。这种问题留给卖家去和进货商慢慢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复说:FUTABA 言 让我轻压屏,往右边挪下位。。。。无语。。。。这样能解决吗?

你可以先试试啊!拖动一下屏幕很快啊!

网友:
刚才看官网固件才3.3,新买的都3.6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复说:FUTABA 言 让我轻压屏,往右边挪下位。。。。无语。。。。这样能解决吗?

隔着外面的膜怎么往右边挪位,这个答复也是醉了,要挪也得拆控,发回卖家换吧!

网友:
可以直接打电话去FUTABA售后啊。

网友F:
我是3.3e 中文显示正常,你切成英文,看看对应位置有无显示,有可能是固件问题。话说3.3e应该是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3.3e 中文显示正常,你切成英文,看看对应位置有无显示,有可能是固件问题。话说3.3e应该是最新的

已返厂检测为质量问题,现已更换另一个新控,更换后的控一切正常。谢谢模友们的关问。

网友(2020-02-17):
我觉得还是地平线ix12好一点

网友:
屏幕坏了,直接返回售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