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120,换舵机后推油门升降舵机反向

楼主(2018-08-29):
求助,华科尔120,换舵机后,推油门升降舵机反向,其他舵机正常。推升降舵机方向又是正确的。不知怎么设置了。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在D7E控设置反向后,也不行。是要换反向舵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7E控设置反向后,也不行。是要换反向舵机吗?

应该是舵机反向才可以,改线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舵机插头与主板错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舵机插头与主板错位置了

接口没有错,只是推油门时,舵机方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