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一个舵机反向

楼主(2018-08-29):
推油门时,升降舵机是向下的,副翼和螺距舵机是向上的。推升降杆,升降舵机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在控里设置反向舵机解决不了。求助下各位大神

网友A:
要在陀螺仪那里调

网友B:
一切以陀螺仪为准,不管调什么都是在陀螺仪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陀螺仪那里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以陀螺仪为准,不管调什么都是在陀螺仪里面

网友:
控里设置螺距反向 只要最后三轴修正方向正确

网友:
陀螺仪里调舵机臂的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无副翼检查接线正确后 用电脑调k8。 由副翼肯定在🈳上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无副翼检查接线正确后 用电脑调k8。 由副翼肯定在🈳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