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升级7.5

楼主(2018-08-29):
最近想玩下4D 听说升级7.5后能设置任意4D机 于是升级出现 如图。 系统也重装过,软件也重新下载过(官方)升级到一半 就提示出错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 求高手指点为谢。。。。。

网友A:
淘宝10元买个新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10元买个新的序列号。

不买序列号 哪来的升级啊  当然是有了的

网友:
哪找店主

网友:
网络问题吧估计是

网友:
网络问题,建议换个时间再试

网友B(2018-11-20):
这个模拟器,我刚安装完,也是第一次使用,按着网上的说明安装的,安完后进行升级,不知道为什么,下载速度很慢。你的情况,我这里也出现了好多次,但每次出现,就点击“yes”,就能继续了,一直到结束,成功,RF7.5。相信我,一直点下去。

网友(2019-05-16):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拟器,我刚安装完,也是第一次使用,按着网上的说明安装的,安完后进行升级,不知道为什么,下载速度 ...

安装包是不是pojie版啊?求分享安装包11873588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