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gopro4可问一下gopro4可以直接连图传吗以直接连图 ...
问一下gopro4可问一下gopro4可以直接连图传吗以直接连图传吗

楼主(2018-08-29):
问一下gopro4可以直接连
图传
吗

网友A:
可以滴 有那条usb线就行

网友B: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滴 有那条usb线就行
有没有教程或者图片,我连上线了没图像

网友C(2019-05-14):
狗7怎么连?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滴 有那条usb线就行
甜热热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任天堂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