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感评测篇】SP与致盈合作设计的MARKI电机。

楼主(2018-08-29):
MARKI电机出来挺长时间了,楼主比较偏爱电机的评测。今天翻出来一个存货,赶紧抓起来评测一番。这个电机是致盈为SP设计制造一款电机。这是SPLOGO

这是楼主用这个电机装的一台飞机

一.电机颜值
看上去就很肉的感觉,不知道这个肉是不是健身房里练出来的。。

二.电机尺寸参数
天空动力FPV掌柜亲自给称的单颗电机38克。什么高度啊中轴直径啊楼主都没有去量。中轴用5-6寸的桨就可以。底盘螺丝固定座螺丝的直径适配所有210左右的机架。电机有两个KV值,一个2550KV,一个2750KV。拉力参数都可以在下面图片中看到。(这是官方给的,等楼主设备齐全了,再把我所有评测介绍过的电机拉力都给测一次。轻喷。。)

三.电机分析介绍
上部还是奔驰标志,莫非是为了加大肌肉。上部散热从外观看,楼主觉得是达标的。

下部设计比较传统,这种设计电机炸机后很容易因为电机外壁变形,与底部基座摩擦。电机没法正常转动,楼主之前飞过很多电机都是因为炸变形了 ,底部摩擦无法转动。因为间距小,炸的轻点可以用钳子扭一下可以继续飞,炸狠点直接废!这一点不太喜欢

密封的中轴设计,好处在于炸鸡时不会有泥土带回家。四个电机的紧固螺母都是顺轴,对螺母止滑能力有自信。这个点赞

装机一角(楼主可怜天天装机)

电机线比较细,有点大胳膊小腿的感觉

四.飞行视频(明天补发)
电机发热严重。油门响应不错。续航能力不行。

总结发言
这个电机指导价125元,4颗电机500整。楼主觉得价格贵而且效果不行,电机发热严重。虽然很电机很暴力,楼主并没有暴力的去飞,电机就过热。用手摸着烫手。而且电机功耗大,电池续航能力还会差一些。不推荐大家使用,又重,又热。金牌镇楼!

网友A:
赞赞赞这种评测最是实际

网友B:
mark2要出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过是2207

网友:
确实是个电老虎,虽然爆但效率低,而且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单股绕线,可能是多股飞惯了吧……但说回来颜值是真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赞赞这种评测最是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2要出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过是2207

不期待了 散热问题是重点

网友C:
从你装机的佳乐电调哪一张来看。。。这个是2750的KV。。这个KV所有电机都热的要死。效率低下。
因为从图片基本可以看出漆包线只铺满底层一层。如果是2500或者2300的KV,单股漆包线一般第二层还有2-3圈。所以判定是2750.。。2750要的就是暴力,暴力就是牺牲了续航和效率。。。我不信另外一贴那个电机换成2750KV就不热如果起飞重量和桨都一样的话。真的。LZ突然出现,出来很多装机帖。重点基本都是在介绍电机,但是所指出的优缺点真的是无法让人信服。这两帖前半段说法非常神似,只可惜结尾一个是力荐,一个是吐槽罢了。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装机的佳乐电调哪一张来看。。。这个是2750的KV。。这个KV所有电机都热的要死。效率低下。
因为从图片 ...

谢谢魔友用心的评论,为什么力荐GTSV2 是因为8月24号中国无人机锦标赛有2个飞手用了这个电机去比赛,并且取得了,冠军和季军的好成绩。一级的飞手说这个电机好,那楼主也就有信心说这个电机好。写一些这样的帖子,仅仅是也是为了扩大自己和公司的知名度。这个电机也是经过全国10强选手亲测的。好不好,不是光看就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魔友用心的评论,为什么力荐GTSV2 是因为8月24号中国无人机锦标赛有2个飞手用了这个电机去比赛,并且 ...

更正一下是在 穿越机其中一个项目中取得冠军 和季军

网友:
穿越机要的就是爆力,续航好的也差不了10秒20秒,没意义,致于发热量,我飞什么电机下来都是烫手

网友(2019-05-30):
只要电机外壳变形了,基本都不能飞吧,我之前的翼飞xing(刚玩时随手买的),炸了磁铁瓦和内转子靠在一起,也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