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天线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8-08-30):
最近装想穿越机结果发现天地飞wbus的天线没法用普通的保护罩,继而就注意到了天地飞的天线和其他天线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是有一根铜管。
经过查资料我发现那根铜管是跟天线里的屏蔽层相连的,但是接受距离却与铜管外部没有屏蔽层的部分有关。
而常见的天线大多数是没有那根铜管的。
由此我产生了几个问题:

1,普通的天线有没有屏蔽层(一直用天地飞,没拆过其他的天线),负责接收信号的是不是只有不被包裹的部分(透明皮的那段)
2,可不可以互换使用,有什么影响
3,我可不可以给接收机装个2.4g的蘑菇天线

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普通天线

普通天线

天地飞等的天线

天地飞等的天线

网友:
1,有,对
2,理论上都是2.4ghz,可以用,但是效果可能会有差异
3,蘑菇注重的是全向性,增益较小,不如棒子。发射是垂直极化的话,接收装蘑菇没意义。
注:本人非专业,欢迎大牛大连指教,哈哈哈

网友:
另外,有铜管的应该比单纯导线的效果好点,原因就不懂了。。。

网友:
不加铜管也可以,

网友:
5.8g图传穿越用过铜管天线

网友:
只要不远,有一点闪能接受,就用铜管天线

网友:
有铜管的信号好,实际经验。原理不懂。

网友:
铜管和没有屏蔽的小尾巴,构成了偶极子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