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目前主流电机品牌,型号,和配什么桨?

楼主(2018-08-30):
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下,如果是参加
比赛
,有哪些主流配置?
补充一下,是4轴穿越机哦!
谢谢!

网友A:
直升机?固定翼?穿越机?还是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固定翼?穿越机?还是船?
是4轴穿越机

网友B:
银燕致盈t motor 桨要根据电机kv值选择高kv搭配小螺距桨

网友C:
100左右,好看就差不多了

网友D:
20元的2204,配个5寸三叶桨,合适我这种一直都是新手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