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 DEVO10设置请教

楼主(2018-08-30):
请问各位大神,3G和6G的感度怎么设置啊?在混控7通道设置不管什么数值感觉手感是一样的。还有,为什么飞一会K120会自动下降,狠狠拍在地上,推油门有猛地上升。

网友:
这飞机就是三六轴的区别,自动下降你要看飞机虚位了

网友A:
有没有掉转?也可能是动力问题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主轴的限位器松了,我忘记120的限位器是否有螺丝锁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掉转?也可能是动力问题的

我觉得可能是掉转的问题,怎么解决,油门曲线再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主轴的限位器松了,我忘记120的限位器是否有螺丝锁紧了

有螺丝的,我再紧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掉转的问题,怎么解决,油门曲线再高点?

先查动力系统吧,没事再调

网友:
狠狠拍在地上。那就不是掉转速,掉转速只会缓慢下降。应该是混控里面螺距设置错了

楼主:
可是,起飞的时候是正常的,飞着飞着突然就落下来,速度还不慢

网友(2018-10-02):
求楼主把你的设置文件发一个我吧,我也是d10刷了固件怎么都不会设置亚拓15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