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DIY米格高效减速伞

楼主(2018-08-30):
有段时间没发贴了,今天发一个。

看过我帖子的都知道,我之前改过一个90涵道米格(原来是70),改完之后,无论是声音、速度还是操作质感都有飞越般的提升。但增加的重量,导致接地速度更快,降落滑跑距离更长(超过60米)。

从此以后,因为飞场跑道距离不够导致起落架损坏的事故时有发生!

我首先想到了刹车轮,但价格和重量以及对它的可靠性的不确定,最终决定自制减速伞!

首选是伞的选择,从网上买了个十几块钱的小伞,发现太小了(50厘米的大小实际开伞才30厘米),而且测试时的阻力也不满意

怎么办?自制吧

把一个赠品小雨伞拆了,绑上绳子,工艺上力求精确、牢固

绑好了伞,拿去测试
(米格降落速度目测40左右,所以让媳妇速度开40,我在副驾驶用拉力秤做测试)

效果显著,速度40的时候,拉力高达1.5公斤以上

好了,伞达标了

下面研究伞的收纳和开伞

伞收纳起来也不小(毕竟之前也是个雨伞),叠好之后,用一个手攥住也是满满的。看来机身里面是放不了。我找了一个小瓶子,把后面的底切开,正好放的下!

至于开伞的方式,我决定用弹弓皮筋,把弹弓的皮兜挂在舵机摇臂上,伞放到收纳瓶里,然后把伞上的金属钩勾住皮兜,开伞时,只需要拨动一个遥控开关,旋转舵机摇臂,就可以解锁

( 下图: 所有设备准备完毕,准备开粘 )

整套设备的分量很轻,90的动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整机的静推重比超过1.5)

粘的时候有些工艺: 因为塑料瓶受热容易变形(会影响润滑度和美观),所以用剪下的塑料片做了一些测试,发现温度65度以下比较安全,所以先用热熔胶涂在飞机上,之后用温度计监测温度,到达安全温度再粘瓶子。最后需要说的是粘到飞机的地方要先画好区域,然后用胶布粘掉区域内的漆面,防止热熔胶脱落

都完工了,一切看起来都很合理
开伞测试,卧槽~~ 咋弹不出来啊啊啊

原来是伞叠了几次之后,比较蓬松,塞到瓶子里阻力太大,皮筋没有那么大的劲拉出来(当然了,皮筋也不能拉力搞太大,对飞机和舵机也有潜在伤害)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滑纸

用非常光滑的纸包住叠好的伞,再塞入瓶子里,这样就完美解决出伞阻力大的问题了

( 下图:安装完毕 )

还等什么,去飞场测试吧

( 注: 以下是视频截图 )

–––––––––––––––––––––

风向2-3级,逆风降落

(下图: 飞机以40左右的速度接地,启动开伞,注意滑纸和伞已经被拉出来了)

下图: 滑纸掉落,伞被皮筋和风的双重力量抛到机尾

从飞机在眼前启动开伞,到伞完全打开,大约只用了5米的距离,此时飞机开始猛烈降低速度,但看得出,飞机姿态很好,而且转向轮还有一定转向能力

飞机已经完全停下,目测总降落距离: 小于15米

非常成功!

总结:

最初的时候,伞绳很长,伞开的很大,导致在第一次测试时,飞机瞬间被伞拽的头直扎地,两米就停下来了,虽然效率极高,但无论是观赏性,还是对皮筋、伞和飞机都是一种摧残(皮筋三次就拽断了)。

回来之后,把伞绳中间打了个结,这样伞开不满,阻力自然就小了很多,经过现场几次测试和调整,终于达到了视频中的理想效果。

还有就是皮筋的固定,因为要在飞行中拉满皮筋,所以固定皮筋的机尾做了加强,包括开孔穿皮筋的内部镶嵌了铜管,用小木棍做了限位等等,总之就是为了两个字: 可靠!

网友:
视频视频

网友A:
有意思,求视频,不过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真的好吗

网友B:
可靠很重要!
飞到一半伞自己开了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很重要!
飞到一半伞自己开了就尴尬了

你说的对,所以结构设计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求视频,不过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真的好吗

好看的皮囊审美疲劳了,发掘下有趣的灵魂也自成一道风景嘛

网友A:
顺便给楼主一个经验公式,伞的阻力约等于0.6*秒速的平方*面积,楼主的伞在11米每秒产生15N阻力,那我估计面积0.2平米

网友C:
创意很不错,还有进步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给楼主一个经验公式,伞的阻力约等于0.6*秒速的平方*面积,楼主的伞在11米每秒产生15N阻力,那我估计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很不错,还有进步空间

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创意无限,好

网友:
很不错的改进。不过我觉得不应该伞绳打节,改在伞中间开洞比较好。

网友D:
漂亮,但是伞包还能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但是伞包还能缩小?

伞就那么大,这应该是最合理的配置了。伞再小效率就不行了

网友E:
不打结的话,伞还能再小些。这样我觉得更逼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打结的话,伞还能再小些。这样我觉得更逼真。

其实觉得做成减速板更合适。不影响飞行性能

网友:
楼主好厉害,但是有强迫症的我看到这粉嫩的东西在外面,表示接受不了

网友:
飞翼80涵道F86改90可行,装套刹车轮不管观赏性还是乐趣都不会损失。这套装扮还是是粉色伞,不敢直视

网友:
视频比较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