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条静改动RC潜艇,哪款模型最合适。

楼主(2018-08-30):
想做一条静改动RC潜艇,哪款模型最合适。
比例想在1/144到1/72之间。尺寸不超过一米,也别太小,太小了设备安装困难。
不求潜航,只要能遥控水面航行就行。
各位高手推荐一款适合改造的模型吧,最好是中国某型号的潜艇。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建议和指导请不吝赐教。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61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小号手1/200的511最合适,还便宜(坏笑)我改过
说实话小号手海狼和基洛最合适,中国海军也有基洛级 ...

网友:
不考虑潜行,小比例用空心杯做动力其实也不错。

网友:
海狼吧 空间够大

网友:
推荐144基洛,体积够,也没有上尾舵干涉的麻烦,或者你可以参考我的700阿库拉做350或者200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