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2216绕kv2400左右

楼主(2018-08-30):
如题,手里的2216想改kv2400或者更高。用来飞64函道飞机。
    我手里是0.4的漆包线   想知道几根几圈
    还有银燕2204想绕kv1000   也是0.4的漆包线
   做个伸手党, 实在是找不到对应的帖子
   麻烦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拜谢了

网友A:
劝你别自已做了,0.4的线不好绕到22级别的定子槽中;一般会用几条0.2左右的线来并绕的。
对于你个人来说除非你以后偏爱绕线圈绕马达之类的,你购买一次铜线也不便宜的,还得有绝缘漆之类的东西,还要有些必要的工具,这些都花钱,只为绕一个马达没必要,直接买个你要的规格的马达更省钱也要好些。

网友B:
12极的铁心定子,以前绕过0.5*2*5 ,kv好像2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极的铁心定子,以前绕过0.5*2*5 ,kv好像2100左右

是自己琢磨着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别自已做了,0.4的线不好绕到22级别的定子槽中;一般会用几条0.2左右的线来并绕的。
对于你个人来说除 ...

东西我都有   就是不知道咋绕呢    0.21也有  但是嫌那个根数太多    就买了0.4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西我都有   就是不知道咋绕呢    0.21也有  但是嫌那个根数太多    就买了0.4的了

你自已在坛内查吧,都有。
再不行,你到某宝上查蝎子马达,你看它标的型号后缀的数字,也许对你有帮助;例如:HKII2216-24之类的,你看24代表什么,下面商品详情就会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已在坛内查吧,都有。
再不行,你到某宝上查蝎子马达,你看它标的型号后缀的数字,也许对你有帮助; ...

刚看了   资料全是英文   一脸懵逼的退出了淘宝

网友C:
百度一下,有很详细的教程。祝成功!

网友D:
2216可以看看原来的kv和匝数,再按比例算一算。2204用0.4的线绕满槽也没有1000kv那么低,要用0.3左右的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有很详细的教程。祝成功!

嗯  我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可以看看原来的kv和匝数,再按比例算一算。2204用0.4的线绕满槽也没有1000kv那么低,要用0.3左右的线才 ...

嗯      我再去查查资料

网友E:
看看电机是多少T的?比如新西达2212  1400 kv 一般都是10T,就是10圈,按0.21的线来绕,单股能绕50多圈,所以10T就得5股并绕10圈为1400kv。0.4的线用3股并绕8到9圈基本应该可以,kv估计在2000-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电机是多少T的?比如新西达2212  1400 kv 一般都是10T,就是10圈,按0.21的线来绕,单股能绕50多圈,所 ...

嗯   明天就开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