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翼所用电机的正反向问题

楼主:
查看数: 6821 | 评论数: 57 | 收藏 3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8-8-31 08:38

正文摘要:

以前飞固定翼飞机,都用的XXD电机+子弹头,没有考虑过正反向,前段时间在马家买了一个朗宇X2212 2450II电机,想当然的买了正向电机,装机之后发现桨座固定螺旋桨螺母在猛加油门之后松动,动力不足严重时还容易引起射 ...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变,原则是,电机往哪边转,锁紧螺母就往相反方向锁紧。当然,锁紧力度足够的话,这都不是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桨保的时候没这些事,前几天买电机还问正反的问题,拿到之后明白了,随便正反都一样,要么加油容易松 ...

就怕几个刹车空中射桨就不好玩了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桨保的时候没这些事,前几天买电机还问正反的问题,拿到之后明白了,随便正反都一样,要么加油容易松要么刹车容易松,别纠结拧紧就行。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整个电机一起转动还是只有轴转?

朗宇X系列,外转子,电机外壳连轴一起转动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用正桨在尾推上,那电机就要反向即顺时针转, 同时固定螺母需要用反牙(逆时针拧紧),这样才能保证电机转 ...

还是老金理解透彻。

引用 网友C:
油门整个电机一起转动还是只有轴转?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正桨在尾推上,那电机就要反向即顺时针转, 同时固定螺母需要用反牙(逆时针拧紧),这样才能保证电机转 ...

谢谢老金,重新设置了一下无刹车,朗宇的刹车真的很灵,能听见电机嘎嘎响,立即停转,现在取消了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桨是正时针时风吹向自己,那么电机就应该是选择反向电机吧

你用正桨在尾推上,那电机就要反向即顺时针转, 同时固定螺母需要用反牙(逆时针拧紧),这样才能保证电机转动时不会自动松开螺母。另外没有特殊原因不要设置刹车,不然刹车效果越好越容易松螺母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以前是油机驱动。

油机的特点是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不能反转。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理,反桨就用正丝的电机,这样理解OK吧

是滴。我就是这么用的。没啥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正桨都用反丝的电机。我这样干,没见松动过。越转越紧。

同理,反桨就用正丝的电机,这样理解OK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前拉而言是这样的,看来您理解了。

好滴,谢谢了

引用 网友D: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正桨都用反丝的电机。我这样干,没见松动过。越转越紧。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从机尾看电机和桨顺时针旋转,那么固定螺丝就应该是逆时针锁紧,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吧

对于前拉而言是这样的,看来您理解了。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吧
假定楼主知道怎么安装前拉桨的电机和螺旋桨,并且知道如何不让桨座和桨打滑,那么 ...

现在桨是正时针时风吹向自己,那么电机就应该是选择反向电机吧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不是靠“背”的,理解了机理自(跟成品橡筋动力标配螺旋桨一致,或从后向前看顺时针转为有效动力方向 ...

我的理解是从机尾看电机和桨顺时针旋转,那么固定螺丝就应该是逆时针锁紧,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吧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以前是油机驱动。

油机的特点是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不能反转。

正反说的是顺时针和逆时针,习惯问题吧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吧
假定楼主知道怎么安装前拉桨的电机和螺旋桨,并且知道如何不让桨座和桨打滑,那么后推机只是把这套电机和桨座,直接移到尾部,然后把桨换成和原桨相反的那种即可。正桨:逆时针转动时风吹离自己。反桨:逆时针转动时风吹向自己.  正电机:面向电机出轴,轴逆时针转动,反电机:面向电机出轴,轴顺时针转动。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不是靠“背”的,理解了机理自(跟成品橡筋动力标配螺旋桨一致,或从后向前看顺时针转为有效动力方向的桨)然就一通百通了:
自紧搭配举例:前拉——配正桨——配正传电机,有自紧效果。
其中:“正桨”指从后向前看顺时针转为有效动力方向的桨,或跟成品橡筋动力模型标配螺旋桨转向一致的桨;“正传电机”指带正螺丝扣子弹头的电机(但光轴电机就无所谓正反了,正反全看桨座或桨夹螺丝扣方向)。
至于为什么这么配有“自紧效果”,自己在心里想想,做个“思想实验”,或拿实物摆弄一下就理解了。这个机理想透了,其他自紧搭配也就能举一反三了! 一句一句问别人“背”下来“记”住太机械僵化了,等于没掌握。相信您能很快理解透彻的!

楼主(2018-08-31):
引用 网友I:
电机的转向是靠桨的装法而定的,一般子弹头扭得紧是不会自己松开的,看身边人飞F450都是用的子弹头,都没有 ...

我这用的不是子弹头,是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顺时针  应该是越转越紧

顺时针?这个怎么理解不了呢,感觉应该是逆时针是越旋越紧啊

楼主:
能看清楚吗?

网友:
买放松螺母拧紧就行了,固定翼别用自紧螺母

网友K:
有一种东西叫螺丝胶请了解一下

网友:
用螺丝胶,或者自紧螺母。

网友L:
垫片不是这么用的,是用在桨和螺母之间。

另外,你说电调设置了刹车,这个恐怕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刹车时电机会急剧减速,而螺旋桨由于惯性,还在往前转——这正好是松开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L:
垫片不是这么用的,是用在桨和螺母之间。

另外,你说电调设置了刹车,这个恐怕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刹 ...

正解!!!!!!!!!!!!

网友M:
你也可以正桨座买反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垫片不是这么用的,是用在桨和螺母之间。

另外,你说电调设置了刹车,这个恐怕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刹 ...

谢谢!桨座垫片还真不知怎么用,这回明白了,设置成刹车最要是后推机没带起落架,怕降落扫桨设置的,我也是你的老主顾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也可以正桨座买反桨。

正桨已经买了一堆了,不想换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一种东西叫螺丝胶请了解一下

落地经常扫桨尖,十几个起落就得更换一只桨,加上螺丝胶觉得更换螺旋桨麻烦,一直就没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落地经常扫桨尖,十几个起落就得更换一只桨,加上螺丝胶觉得更换螺旋桨麻烦,一直就没用,谢谢

请用kmp桨,我一只桨飞两年随便炸都不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落地经常扫桨尖,十几个起落就得更换一只桨,加上螺丝胶觉得更换螺旋桨麻烦,一直就没用,谢谢

想不想换折叠桨试一下!

网友:
装双马达串列,正反向,抵消反扭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桨已经买了一堆了,不想换桨了,谢谢!

我这过百根桨不还是买了4根反桨。

网友:
电机推螺旋桨 越推越紧就对了
电机已经买了 检查方向如果是越推螺旋桨越松就换桨

网友H:
固定翼桨好像都是反桨,在四轴兴盛之前,那种子弹头固定方式其实都是不利于旋紧的,但大家都飞得好好的。另外还要看前拉还是后推,后推应该用反转电机加反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固定翼桨好像都是反桨,在四轴兴盛之前,那种子弹头固定方式其实都是不利于旋紧的,但大家都飞得好好的。另 ...

固定翼以前是油机驱动。

油机的特点是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不能反转。
可能是为了方便吧,油机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油机安在机头前拉式飞机的桨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当然,就是桨随发动机旋转风是向后吹的。

后来,有人要把发动机朝后安装,向前推飞机,但是这时发动机旋转方向不能改变,如果桨也不变的话,风向前吹。这时就要改变发动机选向或者桨的方向
当然,改桨总比改发动机方便,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反桨

所以,固定翼不都是反桨,肯定是有正有反。

电动固定翼就好办了,因为电机旋向可以改变,反桨就不是必须的了。

到了4轴飞行器,由于控制的需要,必须反正桨对应,这时,反正桨都是必须的了。

至于哪种叫正,哪种叫反,不清楚4轴是如何定义的。但是感觉最开始的油机的普通桨应该叫正桨。先出道100多年,为啥给人家弄个反桨呢?

网友G:
这东西不是靠“背”的,理解了机理自(跟成品橡筋动力标配螺旋桨一致,或从后向前看顺时针转为有效动力方向的桨)然就一通百通了:
自紧搭配举例:前拉——配正桨——配正传电机,有自紧效果。
其中:“正桨”指从后向前看顺时针转为有效动力方向的桨,或跟成品橡筋动力模型标配螺旋桨转向一致的桨;“正传电机”指带正螺丝扣子弹头的电机(但光轴电机就无所谓正反了,正反全看桨座或桨夹螺丝扣方向)。
至于为什么这么配有“自紧效果”,自己在心里想想,做个“思想实验”,或拿实物摆弄一下就理解了。这个机理想透了,其他自紧搭配也就能举一反三了! 一句一句问别人“背”下来“记”住太机械僵化了,等于没掌握。相信您能很快理解透彻的!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吧
假定楼主知道怎么安装前拉桨的电机和螺旋桨,并且知道如何不让桨座和桨打滑,那么后推机只是把这套电机和桨座,直接移到尾部,然后把桨换成和原桨相反的那种即可。正桨:逆时针转动时风吹离自己。反桨:逆时针转动时风吹向自己.  正电机:面向电机出轴,轴逆时针转动,反电机:面向电机出轴,轴顺时针转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以前是油机驱动。

油机的特点是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不能反转。

正反说的是顺时针和逆时针,习惯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不是靠“背”的,理解了机理自(跟成品橡筋动力标配螺旋桨一致,或从后向前看顺时针转为有效动力方向 ...

我的理解是从机尾看电机和桨顺时针旋转,那么固定螺丝就应该是逆时针锁紧,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吧
假定楼主知道怎么安装前拉桨的电机和螺旋桨,并且知道如何不让桨座和桨打滑,那么 ...

现在桨是正时针时风吹向自己,那么电机就应该是选择反向电机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从机尾看电机和桨顺时针旋转,那么固定螺丝就应该是逆时针锁紧,这样应该是正确的吧

对于前拉而言是这样的,看来您理解了。

网友D: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正桨都用反丝的电机。我这样干,没见松动过。越转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前拉而言是这样的,看来您理解了。

好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前拉还是后推,正桨都用反丝的电机。我这样干,没见松动过。越转越紧。

同理,反桨就用正丝的电机,这样理解OK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理,反桨就用正丝的电机,这样理解OK吧

是滴。我就是这么用的。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以前是油机驱动。

油机的特点是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不能反转。

又学到知识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桨是正时针时风吹向自己,那么电机就应该是选择反向电机吧

你用正桨在尾推上,那电机就要反向即顺时针转, 同时固定螺母需要用反牙(逆时针拧紧),这样才能保证电机转动时不会自动松开螺母。另外没有特殊原因不要设置刹车,不然刹车效果越好越容易松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正桨在尾推上,那电机就要反向即顺时针转, 同时固定螺母需要用反牙(逆时针拧紧),这样才能保证电机转 ...

谢谢老金,重新设置了一下无刹车,朗宇的刹车真的很灵,能听见电机嘎嘎响,立即停转,现在取消了

网友C:
油门整个电机一起转动还是只有轴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用正桨在尾推上,那电机就要反向即顺时针转, 同时固定螺母需要用反牙(逆时针拧紧),这样才能保证电机转 ...

还是老金理解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整个电机一起转动还是只有轴转?

朗宇X系列,外转子,电机外壳连轴一起转动

网友B:
以前用桨保的时候没这些事,前几天买电机还问正反的问题,拿到之后明白了,随便正反都一样,要么加油容易松要么刹车容易松,别纠结拧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桨保的时候没这些事,前几天买电机还问正反的问题,拿到之后明白了,随便正反都一样,要么加油容易松 ...

就怕几个刹车空中射桨就不好玩了

网友A(2019-01-04):
不管怎么变,原则是,电机往哪边转,锁紧螺母就往相反方向锁紧。当然,锁紧力度足够的话,这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