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挂狗最小的穿越机是多大什么配置合适

楼主(2018-08-31):
先谢了 我有两个问题 准备入两个穿越机
1是要小的,室内拍,必须要画质好,是不是就得挂狗?挂狗最小的穿越机是多大什么配置合适
2要拍建筑3d飞行,机架一般多大合适?

网友:
你如果需要室内能录像的小机
推荐runcam split之类的一体镜头
不需要挂狗

网友A:
正方狗250以上轴距稳一点,长方狗恐怕得300~400轴距才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方狗250以上轴距稳一点,长方狗恐怕得300~400轴距才比较稳

只有长方狗,目前210,估计带不动,准备上个250用6吋桨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这款,室内动力完全可以满足拍摄需求。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