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一小时 就飞1分钟

楼主(2018-08-31):
模拟器练的跃跃欲试 真机死得好惨
以为开了airmode就能0油门翻滚呢
翻过去后一直以为能翻回来
结果直到炸鸡也没翻过来

一个电机不转了
新买的那块电池废了
屏幕黑了

电池就留在场地了 放在了一个安全的位置  下次去看看还没自燃再说

屏幕黑了 但分电板集成的osd还能显示  估计是摄像头坏了

心衰啊

网友A:
我以前有次骑车14公里(自行车),就飞一秒钟

网友B:
电池看起来问题不大,继续用

网友:
外场飞注意要总结经验

网友C:
手动很好翻啊。即使不开airmode补点油也很好翻的

网友D:
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有差别。翻滚尽量高,手感适应之后再慢慢降低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次骑车14公里(自行车),就飞一秒钟

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看起来问题不大,继续用

坏了的那个电芯一端发热,测了下自己在持续掉电,怕是里面有短路 下次去看看再说 怕在车里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很好翻啊。即使不开airmode补点油也很好翻的

是啊 没做好心理预期  以为开了airmode就跟模拟器是的收油能翻呢  直到摔了才醒过闷儿来     。我想做升高横滚翻身180度 俯冲后仰180那种  要是给点油肯定能动

网友E:
日常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有差别。翻滚尽量高,手感适应之后再慢慢降低高度

真机也玩了几回     我应该先测试下airmode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常炸鸡

好久不这么重炸了   确定摄像头坏了   心疼

网友:
手动airmode应该没问题,是打杆慢了吧

网友F:
电机怎么就不转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机也玩了几回     我应该先测试下airmode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下次拉好了测试,电池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G:
曾经开车来回一个半小时,1秒钟都没飞成,桨忘带了

网友:
我也一直没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开车来回一个半小时,1秒钟都没飞成,桨忘带了

哈哈哈哈还好还好至少飞机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怎么就不转了呢?

信号线估计接触不良  重新插了下好了

网友H:
真机上来就翻,lz你很皮呀

网友:
多练习就好,几乎没有不炸机的,炸炸习惯了就好

网友I:
刚刚出去飞,路上一个半小时。。飞了半个小时多。。炸坏两台。。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刚出去飞,路上一个半小时。。飞了半个小时多。。炸坏两台。。回去了。。

哪儿坏了总共几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机上来就翻,lz你很皮呀

上次已经适应了真机手动了  这次以为开了airmode能收油后也能做动作  所以才大胆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坏了总共几台啊

就带了两台。。机臂炸断了。。要修改下原来的设计,做些厚点的机臂

网友:
至少还飞了1分钟,经常脑子短路,开车到目的地了发现控没带或者啥忘了飞不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上次已经适应了真机手动了  这次以为开了airmode能收油后也能做动作  所以才大胆翻了

airmode,确实是油门到底也能翻。 开airmode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的飞机为什么在airmode下不听指挥。airmode可以在地面测试的, airmode下,飞机解锁后,电机运转在你设定的最低速度上, 如果解锁电机不转,那么是转速设定得太小了。 然后可以尝试轻轻打杆,此时正确方向上的电机是会加速的。 当然拆桨测试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J:
airmode,确实是油门到底也能翻。 开airmode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的飞机为什么在airmode下不听指挥。airmo ...

对的,不起作用确实不应该,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另外练习难度比较高的动作,最好先飞到足够高度,这样万一有意外也能救起来。我第一次练翻,飞到了至少50米高的地方。

网友K:
是什麼牌子攝像頭?這麼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airmode,确实是油门到底也能翻。 开airmode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的飞机为什么在airmode下不听指挥。airmo ...

谢谢  回头我试试  另外请教下  解锁就转那不是电机怠速吗  airmode也是解锁就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什麼牌子攝像頭?這麼容易壞?

杂牌800线的65块钱一个   另外请教各位大佬  80到100元的索尼700线的4140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回头我试试  另外请教下  解锁就转那不是电机怠速吗  airmode也是解锁就转吗

BF里有一个设置,大概叫Motor stop,我记不太清了。 这个选项打开, 解锁电机不转的。但是如果启用了airmode, airmode的优先级高, 解锁电机就转。

网友: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飞太低了吧…

网友L:
airmode不开油门是很难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airmode不开油门是很难翻的

刚刚已经设置了怠速  看起来应该比较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已经设置了怠速  看起来应该比较好用了

一定要保持一点油门才能翻,大风天如果没有油门翻不过来的,我也这么炸过多次的

网友M:
干嘛不开解锁电机就转的那个开关    翻滚我觉得也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干嘛不开解锁电机就转的那个开关    翻滚我觉得也不难啊

这不是小萌新吗  以为开了airmode就不用怠速了呢   之前没开的时候也能翻就是不好控制,开了以后也没试就炸了。昨天已经设置好了怠速 就等摄像头了

网友N:
我第一次翻很轻松,呵呵。主要是有直升机固定翼的基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第一次翻很轻松,呵呵。主要是有直升机固定翼的基础在。

有直机基础确实比较游刃有余

网友O:
看起来楼主是开车去的。可以带两台机子,一个电包。够你飞一天。像我这种没车的,有几台机子只能带一台,还有一个电包背着人都累死了

网友:
谁会调    小白求带    用的乐迪at10    用naza  lite    四轴  那位大神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起来楼主是开车去的。可以带两台机子,一个电包。够你飞一天。像我这种没车的,有几台机子只能带一台,还 ...

恩恩 等上手了也该升级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次骑车14公里(自行车),就飞一秒钟

锻炼身体,

网友:
想要0油翻,RC Rate和Super Rate要调高一些

网友P:
手动模式一定要设置怠速  不然0油门就控制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手动模式一定要设置怠速  不然0油门就控制不了了

嗯现在已经设置了  感觉很接近模拟器里的感觉了

网友Q:
现在几个模拟器都是坑,0油门照样空翻,有没有现实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现在几个模拟器都是坑,0油门照样空翻,有没有现实点的啊

因为模拟器都是开了怠速的  现实开了怠速就和模拟器的模式一样了   泪的教训

网友R:
有airmode番不是就让零油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airmode番不是就让零油門吗

实践下来发现并不好用  还是老老实实开怠速吧

网友:
实战出经验!!

网友:
我是先飞高点目视翻,试试手感,之后手感熟了再第一视角翻

网友:
唉,原来大家都有这种经历,不容易啊

网友:
有次开车一小时 就连一分钟也飞不了,遥控没带

网友(2020-03-22):
这机 那都能飞了  要去那么远 吗   我是楼下就ok 没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