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8-08-31):
遥控器天线坏了,买不到原装的,可不可以用2.4g的代替,下图是某宝找到的天线,街接口相同,还有3db和6db之分,选哪个好,在线急求大神讲解,谢谢

网友A: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完全可以用2.4g的天线代替,我jr控天线断4次,两次买的原装的,两次买的2.4g天线,效果一样的!时间长了几db忘记了

网友:
同频段天线没问题,增益不是越高越好,增益越高发射角度越小,能量是固定的,要覆盖还是要强度看你怎么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完全可以用2.4g的天线代替,我jr控天线断4次,两次买的原装的,两次买的2.4g天线, ...

谢谢科普,已经下单

楼主:
谢谢科普,已经买下

网友:
直接找个路由器天线搞定

网友:
买增益高的,因为一般是对的飞机的,所以全向其实要求不那么高

网友:
这个还用买,拆个WIFI天线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