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4.2 mz24控 亚拓450L

楼主(2018-08-31):
请教  各位前辈    mb4.2     mz24控    亚拓450L
尾巴修正方向正确!
为啥飞机 慢慢往右偏呢    遥控器摇杆  往左打满了  尾推也到顶了   能勉强保持不偏

网友:
是不是转速太低了

网友:
检查十字盘是不是调平了,陀螺仪是不是设置正确?有一点偏可以是地效或者手法毛病,打满舵保持就一定是设置问题,机械调整和软件设置,去大桨地面推螺距看看十字盘情况

网友:
对MB无爱了

网友:
检查你的震动

网友:
陀螺仪感度没设置好,仔细阅读下说明书,设置一个通道控置感度

网友:
感度调大点就OK,

网友:
我有个机也这样(金脑1,二手收的),就算是通电不飞停那,本来是平的十字盘也会慢慢倾斜,各种办法无解,我想应该是硬伤(钱打水漂了)。后来丢那不管了

网友:
感度问题,感度通道可能反向的,所以以灯号为准。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这样,尾巴要一直给个舵量才可以锁尾。

网友:
看这样子是没得救了

网友:
机械问题。。是尾巴中立点偏了。导致向右的螺距不够。中联顶丝松开,往外拉靠近最边缘。然后拉杆调短。。最重要的一点。观察尾桨的行程角度一样不。挑完保证你超低转。大螺距都不会跑偏。。当然还可以适当加大螺距补偿。。。绝对是一根棍。。

网友:
你看写下自检过后是不是亮蓝灯,不是的话就是锁尾感度没设置好

网友:
高度跳高

网友A:
感觉有两个问题,一是尾中立点太偏左,二是锁尾感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两个问题,一是尾中立点太偏左,二是锁尾感度过高

笔误,应是过低

网友:
第一可能是十字盘不平,第二是陀螺仪没有校准,或者是你没有在斜面起飞

网友:
笔误,应该是你在斜面起飞也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