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Rfly 电池试用体验

楼主(2018-09-03):
之前一直在使用格式电池作为首选动力电池使用大大小小各种型号有几十组,从娱乐的固定翼、直升机到做业务用的植保机、测绘机,总的来说该品牌电池稳定性及可靠性较高。(仅代表个人使用评价)同时有幸参与此次格式电池的测试体验。
本次测试的对象是RFLY系列 6s3300mAh 75c、6S 5300mAh 75c,看看这款电池到底如何?
Ps:本人也是第一次使用该系列电池
~~~~~~~~~~~~~~~~~~~~~~~~~~~~~~~~~~~~~~~~~~~~~~~~~~
R-fly是什么?
查了下网络各种新闻以及资料,简单概括就是格式电池的竞技系列用RFLY家族。竞技需要是什么?更大的放电、更小的外形、更轻的重量。
~~~~~~~~~~~~~~~~~~~~~~~~~~~~~~~~~~~~~~~~~~~~~~~~~~~~~~~~~~~~~~~~~~~~~~~~
一、外形篇
                     (盒内物件)                                                                  (包装开箱)                                                                          (来个集合照)

                      (近照特写)
------------------------------------------------------------------------------------------------------------------------------------------------------------------------------------
尺寸数据:
官 方 介 绍
----------------------------------------------------------------------------------------------

1) 22.2V 6S 5300mAh 75C                                                                               2) 22.2V 6S 3300mAh 75C
------------------------------------------------------------------------------------------------------------------------------------
实 测 尺 寸

1)   RFly 6s 5300mAh 75C                                2) RFly 6s 3300mAh75C
尺寸:138*44*65mm                                        尺寸138*43*40mm
       重量:735.9g                                             重量:497.7g
12AWG主线 XT60头                                          12AWG主线XT60头

-----------------------------------------------------------------------------------------
二、测试篇

                                  测试用充放电测试设备                                                                                测试参考标准
~~~~~~~~~~~~~~~~~~~~~~~~~~~~~~~~~~~~~~~~~~~~~~~~~~~~~~~~~~~~~~~~~~~~~~~~~

左边:6s 5300mAh 75C   | 右边:6s 3300mAh 75C
实际充电容量≈3849mAh  | 实际充电容量≈1309mAh
                                           单片内阻≈1.6mΩ   |   单片内阻≈2.7mΩ
ps:电芯内阻数据还是比较漂亮。(容量越大的电池内阻越小,相同容量下的电池,倍率型的内阻要小于容量型的
~~~~~~~~~~~~~~~~~~~~~~~~~~~~~~~~~~~~~~~~~~~~~~~~~~~~~~~~~~~~~~~~~~~~~~~~~~~~~~~~~~~~~~~~~~~~~~~~~~~~~~~~~~~~~充放电测试结果:(设3.5v 剩余电量5% 为参照值)
   1) 6S 5300mAh 组:
     起始电压3.76V,截止电压4.2V,充电容量3849mAh,约占总容量75%;测算总电量约5132mAh,与实际容量相差178mAh,可算容量足标;
   2)6S 3300mAh 组:

    起始电压3.82V,截止电压4.2V,充电容量1309mAh,约占总容量40%;测算总电量约3272.5mAh, 与实际容量相差37.5mAh可算容量足标;
(以上测试采用3次重放数据平均计算得出)
~~~~~~~~~~~~~~~~~~~~~~~~~~~~~~~~~~~~~~~~~~~~~~~~~~~~~~~~~~~~~~~~~~~~~~~~~~~~~~~~~~~~~~~~~~~~~~~~~~~~~~~~~~~~~
使用测试:C: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电流大小的比率,即倍率。如1200mAh的电池,0.2C表示240mA(1200mAh的0.2倍率),1C表示1200mA(1200mAh的1倍率)。大倍率放电容易造成瞬间的大电流放电极为容易击穿锂离子隔离膜,轻则使用数次就废,重则当场发热烧毁。放电电流越是大,放电时间越是短
                                       充电完成
~~~~~~~~~~~~~~~~~~~~~~~~~~~~~~~~~~~~~~~~~~~~~~~~~~~~~~~~~~~~~~~~~~~~~~~~~~~~~~~~~~~~~~~~~~~~~~~~~~
   1)6s 5300mAh 75c:(最大放电率75倍,放电电流 397.5A) 左边数据显示
     理论数据:1c充电=5.3A电流,充电电流5.5A,约0.5小时充满。最大电流放电倍率75(397.5A),最短放电时间0.133小时(48秒)
      实际测试数据:约1C(5.5A)充电,剩余电量30%,冲入容量3849mAh(70%),时间59.21分钟。(其中包含平衡时间)

~~~~~~~~~~~~~~~~~~~~~~~~~~~~~~~~~~~~~~~~~~~~~~~~~~~~~~~~~~~~~~~~~~~~~~~~~~~~~~
   2)6s 3300mAh 75c:(最大放电率75倍,放电电流 247.5A) 右边数据显示
     理论数据:1c充电=3.3A电流,充电电流5.5A,约0.5小时充满。最大电流放电倍率75(247.5A),最短放电时间0.133小时(48秒)
     实际测试数据:约2C(5.5A)充电,剩余电量40%,冲入容量1309mAh(60%),时间16.12分钟。(其中包含平衡时间)

~~~~~~~~~~~~~~~~~~~~~~~~~~~~~~~~~~~~~~~~~~~~~~~~~~~~~~~~~~~~~~~~~~~~~~~~~~~~~~~~~~~~~~~~~~~~~~~~~~~~~~~~~
实际飞行测试,随后附上!

网友:
格式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A:
这个 3300的内阻也不算低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3300的内阻也不算低额

确实如此,性能上可能差异不大,只有使用几十个起落,上百个起落然后在看电芯效果。

网友(2018-10-10):
测电池,需要个好充电器呀.

网友B(2018-12-22):
感谢楼主的数据,坐等你的实际飞行测试结果呢。咋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数据,坐等你的实际飞行测试结果呢。咋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了?

户外温度15度
测试机型 logo550  / 飞行时间4分钟 / 油门定速85~90%(期间测试加速油门max超过10s) / 测试电池规格 6s 5300
起飞电压4.2片/单片 /   降落测试电压3.8V/单片

ps:整体飞行油门相应比较快,没有出现电池输出不足掉电的情况,整体来说还是不错! 只是电池尺寸较大,塞入logo550的机身只有竖着放,重心比较靠前(正常重心位电池会摩到齿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户外温度15度
测试机型 logo550  / 飞行时间4分钟 / 油门定速85~90%(期间测试加速油门max超过10s) ...

请问大神,你这个直机耗电相当于涵道什么级别?我对直机一窍不通。我想用来飞9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你这个直机耗电相当于涵道什么级别?我对直机一窍不通。我想用来飞90涵道。

80~90涵级!

网友B:
这么说来飞90涵道三分钟应该没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来飞90涵道三分钟应该没问题啦?

正常飞行没问题!! 电池还要长时间多次使用才看得出差距!!! 可以入块试试!

网友:
弄了两块,这几天天冷。等暖和暖和试试看。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