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探讨请教-关于接收机和bec重启

楼主(2018-08-31):
想请问各位,一般接收机和电调bec因供电不足导致重启需要多长时间?我的同一个控两架飞机两次失控炸机,当时油门舵机全无反应,天上飘了十几秒后高速炸机。将控返厂检修,结果正常无问题。售后推断是bec供电不足造成接收机重启从而导致炸机。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即使是bec供电不足造成接收机重启,那么接收机重启要花多少时间,售后说这个时间要看bec,我想从失控到炸机有十几秒的时间,十几秒难道还不够bec和接收机重启吗?我用的是fms 100a 8bec/好盈铂金50a 8bec电调。

网友A:
供电不足就装独立bec 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就装独立bec 不行吗?

独立ubec当然好。我还是在判断是不是接收机或控的问题。如果正常情况接收机bec重启只需要2、3秒钟,那么接收机马上就可以连上信号,不会炸机,但当时十几秒都没重启那说明接收机或控还是有问题。如果确实需要十几秒才能重启,那可能就不是控和接收机的问题了。

网友A:
你在地面上模拟一下试试

网友B:
我也发生过接收机重启过,在空中失控,2-3秒后又能接上,地面检查发现:同时打所有舵机就会出现供电不足接收机重启,但过程都是三秒以内。接收机是futaba副厂接容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生过接收机重启过,在空中失控,2-3秒后又能接上,地面检查发现:同时打所有舵机就会出现供电不足接 ...

奇就奇在地面模拟复制不到接收机重启的情况,空中却又失控十几秒,我是同一个控两种接收机两套电装分别失控过一次,都是同一种现象,但是遥控返厂检查又是正常的,售后推断还是电调供电问题,我觉得还是控的问题大些。谢谢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地面上模拟一下试试

就是因为在地面模拟不出来,所以才觉得问题麻烦。谢谢模友!

网友:
供电问题最好有能记录电压的log方便确认。还应确认是否存在干扰源。我就遇到过飞到特定地点失控,发现有基站干扰。

网友C:
bec电压一直达不到,所以一直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c电压一直达不到,所以一直重启……

也有这个可能,谢谢。

网友D:
上接收电试试看还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接收电试试看还有没问题

重新上电复制不到问题了。已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