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门的菜鸟求教伟力911S推油门机身狂抖

楼主(2018-08-31):
伟力911S推油门在20%左右机身会开始猛抖,油门大约过了35%就正常了。如果保持在30左右就像抽羊角风一样
因为几年前玩过九鹰260A,所以还算有点基础,飞机没炸过。
真心求教望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这是个共振点,大油门也有震动,只是高频震动,你看不出来,你测测就知道了。还是飞机有毛病了,检查飞机吧

网友B:
911这个大齿盘加强筋不够,塑料用的也不好,存储不当很容易变形,问题应该出自这。这个飞机主轴很粗,有刷动力基本很难把主轴炸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911这个大齿盘加强筋不够,塑料用的也不好,存储不当很容易变形,问题应该出自这。这个飞机主轴很粗,有刷 ...

谢谢老师赐教!祝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共振点,大油门也有震动,只是高频震动,你看不出来,你测测就知道了。还是飞机有毛病了,检查飞机吧 ...

谢谢老师!我记得前几天看过一篇大神发过的排震的帖子,回头翻翻

网友D(2018-12-12):
问下楼主知道这个911S的遥控器跟v911老式的遥控器是通用的吗?

网友E:
应该是齿轮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齿轮哪里的问题

找到原因了,是旋翼头没锁紧

网友F(2019-06-13):
新手想入个二手伟力911s入坑 想发帖没积分 水一下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想入个二手伟力911s入坑 想发帖没积分 水一下帮顶

直接买个新的好了,也不贵啊!

网友(2021-02-06):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知道这个911S的遥控器跟v911老式的遥控器是通用的吗?

不通用

网友:
这个遥控器只能用了一个机型,我问过客服,而且香港的博主也测了,特别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