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全碳1mdlg机翼制作全纪实

楼主(2018-08-31):
这次的是dlg机翼的制作了,采用了高强度的三角梁,打算装td

首先热切机翼内核,用的还是zv2翼型

用滚刀切好后缘,打磨好翼尖,这里如果第一次看lz帖子的建议先翻一下之前的尾组帖子,里面有这些步骤的详细解释

网友A(2021-10-17):
引用 网友B:
谢谢。 那我还是按照正常的做法,将碳纤维粘到PVC膜上面再转到内核的。附上我做好的四轴泡沐切割机给大家 ...

我也是做了一台四轴泡沫热切割机,控制用的是开源的。方便说说你那机器的切割速度和热丝温度是多少吗?
来自微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做了一台四轴泡沫热切割机,控制用的是开源的。方便说说你那机器的切割速度和热丝温度是多少吗?

我用最小的0.1mm直径的镍丝  就是购物网站上面 3块钱包邮那种。 热丝温度无法测量,也不用去测量。用的是电子式调压板,上面有显示电压和功率。 速度是30,不清楚单位是不是30mm/分钟。只要镍丝长度和功率是一定的,发热温度就是一定的。图片功率,我用的镍丝是51cm长。听说不同牌子的XPS的切割温度也不同。真的只能靠自己去一次次试验的。不用太纠结精度,速度和温度,只需要保证切左右机翼的可重复性就可以了。JUST DO IT.

网友C(2022-01-08):
引用 网友B:
我用最小的0.1mm直径的镍丝  就是购物网站上面 3块钱包邮那种。 热丝温度无法测量,也不用去测量。用的是 ...

四轴切割机能出个教程不?
来自微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我买的都是展宽碳带就是你用来编织碳布那种。一种是单层40g一种是27g的。能不能在做好XPS内核 ...

碳布链接方便分享吗?tb没有27g的碳布呢

网友(2022-03-13):
引用 网友C:
四轴切割机能出个教程不?

出不了啊。我现在用的控制板我觉得不怎么成熟。不过可以给个提示你去找找, USB CNC 控制板,里面有泡沫切割程序,只要输入翼型数据就可以了。还有各种开源的4轴控制器控制板之类的,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一下的。如果用的不多,最好还是网上找人切最好,论坛里面就有大师帮忙代切的。自己做花费的时间不值得。我做的四轴切割机,控制板,四轴步进电机+滑轨+2020铝合金架子,成本差不多要80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布链接方便分享吗?tb没有27g的碳布呢

你可能看错了,27g的是碳纤维带,就是还没织成碳布之前的单层的带子。TB商家叫做展宽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种叫做双向预热碳纤维布,双面都出厂有环氧树脂了,直接用这个可以省略上环氧树脂的 ...

你指的是干碳工艺,那个得需要热压罐,个人制作很不划算。

网友:
好详细的步骤
毫不保留的展示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