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x小改动解决电池松动

楼主(2018-08-31):
平衡头插座太靠前了,电池插头不能完全插入,开始想把固定螺丝孔重新打眼的,后来发现脚架有两个小丁丁给电池座定位的,这样就只能拆了重新给插座在玻纤板定位了,简单的很,就是打眼重新焊接一下,最后插座的位置会往后挪一点点,电池完美插入

网友A:
过了,塑料是可推的,是你的塑料跑位了,也就是你机的上个主人上电池太用力了,推跑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了,塑料是可推的,是你的塑料跑位了,也就是你机的上个主人上电池太用力了,推跑位了

你说哪儿的塑料是可推的?都有定位孔,根本不能挪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哪儿的塑料是可推的?都有定位孔,根本不能挪动啊

你再观查一下三根电池针和白塑料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哪儿的塑料是可推的?都有定位孔,根本不能挪动啊

三根电池针是不是从塑料穿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观查一下三根电池针和白塑料的关系

我懂你的意思了,不是的,塑料块和针是紧配的,你那样说应该是插座有问题了,解决也简单只要一滴502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懂你的意思了,不是的,塑料块和针是紧配的,你那样说应该是插座有问题了,解决也简单只要一滴502就可 ...

紧配是怎么放入的,同时你连着飞几电的同时,不发热吗,再说你这机是你收的二手吧,是收的那个有好几件150,同时能改定速的朋友的,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配是怎么放入的,同时你连着飞几电的同时,不发热吗,再说你这机是你收的二手吧,是收的那个有好几件15 ...

只是一个平衡头插座而已啊,如果用力把塑料块顶到后面,那里面的铁针不就会向前突出来了么?你给我拍一个你的150下面的照片看看,出厂就是平衡头和脚架卡电池的地方平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