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主轴太细,摩友来说说碳纤维主轴好用不?

楼主(2018-08-31):
XK110主轴太细,摩友来说说碳纤维主轴好用不?

如题,最近入手XK110,上手才几天,都没整明白,随便搞搞悬停,因为家里空地较小,小炸了几下。炸的时候基本都是慢车状态,或者刚切熄火。感觉主轴就弯了,油门稍微推大点就震动得手都快拿不稳,大齿盘换了新的。主轴拆下来在玻璃桌面上滚起来不利索。我以为和以前的伟力V911可以通用,就拿出来比划比划。虽然不能用,但是V911的比K110感觉更粗壮好多。K110是无刷动力感觉小炸片刻,主轴就弯了。想问问兄弟姐妹们,碳纤维主轴好用不?

我觉得原厂的空心钢制主轴太细,容易弯。碳纤维弹性好,弯一点会马上恢复。

小的这根就是110的

小的这根就是110的

楼主:
还有就是电机塑料齿轮好用不好用,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A:
是不是主桨上的太紧了  炸了好多次主轴都没事

网友B:
碳轴不如钢的耐炸,一炸鸡容易裂开。

网友C:
主轴太细,即便是实心的碳主轴,这么细的尺寸也拧巴了,主轴用120的会耐炸很多,硬度高一点

网友D:
我的是大齿轮很容易坏

网友:
的确太细,玩MCPx就不用考虑主轴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桨上的太紧了  炸了好多次主轴都没事

主桨上太紧这个梗,我在Esky150就体验过了,直接轴承都炸出来。所以一直都是不紧,要活动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太细,即便是实心的碳主轴,这么细的尺寸也拧巴了,主轴用120的会耐炸很多,硬度高一点

120的主轴是实心的?他们的直径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大齿轮很容易坏

一样一样,我的还不是。都没飞几次,大齿盘就毛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0的主轴是实心的?他们的直径通用吗?

可以用,不过120的也不是实心的,只是淬火硬度不同,更硬点而已,最硬的2.5主轴我觉得是华科尔120d02s的主轴,我都没炸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不过120的也不是实心的,只是淬火硬度不同,更硬点而已,最硬的2.5主轴我觉得是华科尔120d02s的 ...

淘宝上看了一下图片,120的限位环处是金属限位环,没有在主轴上开孔。110在主轴限位处开孔,所以这个就强度大打折扣。还想问问,华科尔的的V120主轴可以直接用在110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轴不如钢的耐炸,一炸鸡容易裂开。

恩。钢的只要有变形,基本也只能作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了一下图片,120的限位环处是金属限位环,没有在主轴上开孔。110在主轴限位处开孔,所以这个就强 ...

好像长一点,开孔处也不一样,120淬火硬度确实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样一样,我的还不是。都没飞几次,大齿盘就毛边了。

最近还发现有的时候飞机锁尾不太好。入第二架小鸡搞轴传的了。

网友E:
这主轴好像是2MM的吧   除了驰远的100s比较粗外  其他都是细的 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还发现有的时候飞机锁尾不太好。入第二架小鸡搞轴传的了。

轴传小鸡好像只有华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长一点,开孔处也不一样,120淬火硬度确实不同

长的那部分可以自己磨掉吗?我感觉是120的钢管壁厚度更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主轴好像是2MM的吧   除了驰远的100s比较粗外  其他都是细的 好像

2.5毫米的,关键不是实心的,如果是实心的,强度就会大好多,华坑的V120就是实心的2.5,所以口碑很好。

网友C:
我的120主轴弯了都是掰直继续飞,练熟了,根本没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20主轴弯了都是掰直继续飞,练熟了,根本没震

你这个就是2种情况,一种是炸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就是2种情况,一种是炸的多。

炸鸡要切熄火的,我现在炸十次,有8次都是零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就是2种情况,一种是炸的多。

另外塑料齿震动大,不推荐,及时切熄火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塑料齿震动大,不推荐,及时切熄火就好

哦,多谢指点。切熄火这个倒是会,非常紧急的就关油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轴传小鸡好像只有华坑

还有亚托啊,250级别的。好像250也可以在室内飞。正在了解2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亚托啊,250级别的。好像250也可以在室内飞。正在了解250的

亚拓这个牌子的性价比低,目前是菜鸟,还不考虑的。等成为老鸟在入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亚拓这个牌子的性价比低,目前是菜鸟,还不考虑的。等成为老鸟在入比较合适。

我的小鸡有点问题了。不是比我快点入手250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鸡有点问题了。不是比我快点入手250之类的吧

250还是不要搞亚拓,我觉得450,再开始不晚。。

网友:
轴传或皮传的小鸡,时间都浪费上调机上了吧?!